ASP1203装U不供电,不装U CPU供电缓慢上升,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7-11-16):
ASP1203装U不供电,不装U CPU供电缓慢上升,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是不是V星H61板子。我这块V星H61M-E33(B3)也是这样。且第一第二相的上管G和cpu电压同步增加。通过驱动芯片工作的第三相上下管G也是这样同步,的确很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V星H61板子。我这块V星H61M-E33(B3)也是这样。且第一第二相的上管G和cpu电压同步增加。通过驱动芯 ...

不是微得我   我的是华硕FM2的    还有V星我真没见过用ASP1203的     ASP1203是华硕专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微得我   我的是华硕FM2的    还有V星我真没见过用ASP1203的     ASP1203是华硕专码

V星H61M用的是UP1625P/Q 作为cpu供电芯片

网友C:
查一查CPU供电芯片的频率设定 反馈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查CPU供电芯片的频率设定 反馈方面的问题

频率设定我试下看看,,反馈电路从没搞好过,,,

网友:
哪只脚是频率设定脚了,还有41脚Vboot脚对电压的影响,这里Vboot通过一电阻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