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2.0主板12V电压显示过高报错维修

楼主(2017-11-16):
先上图大家看

检测IO50脚O_12V_IN电压为1.3V,正常应该为1V,点位图上分压电阻没有标阻值,没办法,拆下量吧,下偏阻值1K,上偏8K左右上偏应该是11K吧,没办法拆了一个10K的装上,BIOS检测为12.86V.就这样了,至少不会报错了。收钱。

网友:
有图有真相,技术到位。。。。。。。。。。。。。

网友:
网络怎么反应这么慢,编辑的时候以为图没发上,谁知发多图了。

网友:
直接去掉电阻,连锡到5V检测脚上

网友:
这个可能这么修吗?我上次碰到是电源的问题,电源电压不稳定,偏高。

网友:
去掉12V电阻.飞线到5V检测脚收钱啦

网友:
12.86V就没报错吗?,找一个电阻有时真是难找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分压电阻坏导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