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M7400卡纸,无法打印36

楼主(2017-11-16):
联想M7400卡纸,无法打印36,打到一半就卡住...

网友:
检查硒鼓,卡纸前维修过哪里(动过哪里)。。好好检查。。

网友:
硒鼓应该没问题,我拆开里面发现定影辊有些坏,换了也不行,后面又换了碳粉,打印字体清晰了,但是还是纸走到一半就卡停下了,网上说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检 查 下 定 影 传 感 器 和 温 控 器

网友:
纸在准备进定影的位置就卡住了...定影的温度传感查过了,有1M的阻值,用手摸它就变成800多K...温控不知道怎么查...不行的话只能淘个高压板回来试看了...

网友:
              36是定影过热

网友A:
看测试应该正常,执行 01 99试下,不行代换电源板,重新执行01,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测试应该正常,执行 01 99试下,不行代换电源板,重新执行01,99.

怎么执行01 99,可否把详细步骤说一下,谢谢~

网友:
换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已经调了,希望换上能好吧...

网友A:
打开前盖 按 清除 ----- 启动------按 方向键,屏幕上显示 1时 按确定,显示99时按确定

网友A:
和高压板好像没关系,高压板是给鼓芯充电的,电源板才是直接给定影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高压板好像没关系,高压板是给鼓芯充电的,电源板才是直接给定影供电的。

和定影没关系,定影是可以加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前盖 按 清除 ----- 启动------按 方向键,屏幕上显示 1时 按确定,显示99时按确定

卧槽,牛逼啊,大神,居然好了...

网友:
说这意思,是软故障啊。这种方式可以解决的问题很奇葩啊

网友:
牛逼啊,大神,开眼了。这样都可以修好。

网友:
用了一段时间又报36了,还是换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都是牛逼大神,跪拜。

网友B:
这个很简单,我修过几台这样的。换纸盒传感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我修过几台这样的。换纸盒传感器就好了
换纸盒传感器在什么位置?为什么我换高压板就好了呢...

网友:
学习了,都是牛逼大神,跪拜,希望以后多分享一点维修案例,小小白一名在此谢谢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看起来真是受用呀,关键是能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