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 CPU上管烧 烧坏CPU

楼主(2017-11-16):
V470 CPU一个上管和一个驱动芯片烧 烧坏CPU最初以为只有上管和驱动芯片坏,换了之后,开机能出"LENOVO"LOGO,但经常卡在LOGO这
换了CPU不卡LOGO了
装硬盘后刚要出系统桌面,电流到了3A(可调最大电流调的3A),电压也降下来了,又烧了!!!
拆机发现,上管DS极有223二极体值,但下管DS却是0,可调电流调到1A,电压19V,发现电源管理芯片烫,是电源管理芯片烧了,下管没烧
这次同时换了上管下管和电源管理芯片,开机测试好了,现在还在测试中。。。
感觉第一次是驱动芯片没有焊好,造成的烧,我也是猜测,从外观上看驱动芯片脚位焊的不好,也许是其他原因,上下管没有同时换?
不过庆幸的是,第二次没有把CPU烧坏

补充内容 (2017-11-24 13:24):
第二次把CPU也烧的出了点问题,笔记本放一晚上,早上第一次开机开不了,就跟不过内存一样的屏不亮,风扇转,换了个CPU才好了

网友:
上管坏一般连IC一起换,一般能焊好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机型 基本上都会烧CPU,有的是进步了系统 可以过logo

网友:
我这边有很多这个机型烧坏的U 都是能点亮的就是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还算比较幸运的了

网友:
这机器修的太多了  基本都烧CPU...................

网友:
铁壳的场管,上管激穿,CPU坏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