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寸液晶电视的高压板接 显示器灯管会不会亮

楼主(2017-11-16):
42寸液晶电视的高压板接 19显示器灯管会不会亮??
搞不清是电视的高压板坏了还是灯管坏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测试高压板的?

网友A:
你没有买到点灯管的工具吗?网上有买啊。LED和LCD都有。很便宜。维修工具必不可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买到点灯管的工具吗?网上有买啊。LED和LCD都有。很便宜。维修工具必不可少。

刚开始接触电视   显示器都是用点屏套件

网友:
            试一试,不就清楚了。

网友(2018-02-23):
我看见一师傅测试高压板时,用手捏着灯管去逐一触碰每个高压输出端,如果都亮,高压板基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