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E R2.0不触发,强行可以开可以显示!一般是哪里还有问题啊

楼主(2017-11-16):
不触发,强行可以开可以显示!一般是哪里还有问题啊H81M-E  R2.0

网友A:
有通病吗、强行都可以显   有那位修过这毛病不

网友:
断线了,仔细找找吧,这个问题修到不少了!

网友:
强开能亮机说明是PSON信号断线

网友:
这种故障都是秒修        也不用去回焊IO和桥吧

网友:
这板没图纸。跑线不太会跑、触发io都有跳变

网友:
绿线到IO断线...查下IO条件从绿线飞线就OK

网友:
断线了,楼主捡到钱了,很好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通病吗、强行都可以显   有那位修过这毛病不

华硕的,从IO到绿线,漫长的走线,容易腐蚀断线。

网友:
这H81系列板PSON到绿线容易断线,算是通病吧

网友:
楼主,结果怎么样了,是什么问题啊,分享出来我学习学习

网友:
ATX电源接口的绿线打值,可能是断线了

网友:
IO和绿线断线,直接飞线就可以

网友:
PSON到绿线直接飞吧

网友:
又学习到一招,谢谢分离。楼主牛X威武!

网友:
PSON断线    华硕H81通病

网友(2017-12-19):
触发有跳变说明开关键到IO没有断线,强上电能亮说明IO没有坏,不能触发说明绿线到IO断线了,IO无法拉低PSON是主板工作

网友:
思路清晰,效果明显!确实是高手,厉害厉害,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