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分析哈A85XM-A 1.01无cpu电压不复位

楼主(2017-11-16):
cpu供电IC   是ASP1106的,两个TON脚(2)(40)电压都有0.5v ,DVD(46脚)也有电压2.6v,cpu电压0.14v
温控脚43脚P_THERMTRIP电压3.3v。不知道正常不。27脚H_PROCHOT#电压有1.35v,跟内存电压一样,cpu的开启电压有3.3v(P_VRM_EN_10)37脚。顺便测试了44.45脚S_SMBCLK_MAIN,都有3.3v了。检测到这里我也没辙了。ton链接的两个电阻127k和200K都有 正常,奇怪的是200k链接的电阻一头是12v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这里是ASP1106芯片的引脚功能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2892-1-1.html

网友A:
30: P_VDDNB_COMPA
31: P_VDDNB_FBA
32: H_VDDNB_FB
11: H_Vcore_FB
12: P_Vcore_FB
13: P_Vcore_COMP
补偿防馈回路电压,调节芯片电压高低的电路。

网友:
也有可能是缺信号 或者其他电路导致的

网友B:
这个CPU供电芯片两个TON脚(2)(40)电压都有0.5v,这个好像是不正常吧,以前修过这应该有1.几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CPU供电芯片两个TON脚(2)(40)电压都有0.5v,这个好像是不正常吧,以前修过这应该有1.几的电压

问题是这两个脚的电阻都是正常的200k 130k电阻那头12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 P_VDDNB_COMPA
31: P_VDDNB_FBA
32: H_VDDNB_FB

谢谢啊,我查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0: P_VDDNB_COMPA
31: P_VDDNB_FBA
32: H_VDDNB_FB

一开始上电是保护的,掉电不能触发了,拔掉电压在触发可以上的,就没复位,无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这两个脚的电阻都是正常的200k 130k电阻那头12v电压,

先换这两个电阻,必须就换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上电是保护的,掉电不能触发了,拔掉电压在触发可以上的,就没复位,无cpu电压。

应该是管子有问题,掉电后不上电应该是短路了,只是量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管子有问题,掉电后不上电应该是短路了,只是量不出来

马上拔掉电源,就又可以上电了,不会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马上拔掉电源,就又可以上电了,不会掉电

应该是管子不稳定造成的,我以前修到过,最后是全组换了才好。如果价格低就不要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管子不稳定造成的,我以前修到过,最后是全组换了才好。如果价格低就不要搞了

都是这一个型号的板子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