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37

楼主(2017-11-16):
Dell 14-3437 的 报警声音 8次 加焊显卡了 也不行 刷BIOS 也是一样 什么问题找不到 显卡温度有一点汤了就 冷了 没有显卡温度 什么问题找不到
刷BIOS

网友:
八声基本都是检测不到屏 你测测

网友:
是不是coms 电池没电了 。。。。。。

网友:
coms 电池 有点 刷了BIOS了 也是报警声音有

网友:
现在有两次报警声音 嘟嘟 出来 每次 两次 出来声音

网友:
我修好了 就bios 问题 刷几个bios 就可以了

网友:
把你刷好的BIOS上传一下啊,我的也是8声报警,排除屏 屏线了,BIOS刷了一个也不行,

网友:
楼主如果刷BIOS好了,就把它上传一下,给论坛里需要的同志们。

网友:
我修好了已经 就屏线的 屏线拔掉了 我拆开 重新插屏线就好了 就屏线的是 检查不到屏就出8个声音

网友:
拆机后回装没有把显示屏排线插好,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