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果客人只想要资料 可以读取吗?IPHONE 5S

楼主(2017-11-16):
一台5S 手机 开机后一直恢复模式。。 连接爱思保资料刷机 能刷过 也不能开机
加稳压电源 无漏电  触发后有电流跳变。。 白苹果还是黑苹果忘记了   持续跳变了一段时间后 无电流了  屏幕也黑了

主板看了下 有被人动过

U18  这个IC没了 焊盘点全部掉了  =  =  加速度计IC 没有会影响开机吗?

网友:
我也没修过手机,这个也不太清楚呢:shuijiao:

网友A:
你接可调电源看看电流具体是多少,还有加速计没了不影响的。看看电池座子边上有没有掉小元件

网友:
这倒是很牛的技术问题,马克一下,坐等楼主解决

网友:
刷过机了  吗???????????刷机 还能保资料???

网友:
U18飞上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接可调电源看看电流具体是多少,还有加速计没了不影响的。看看电池座子边上有没有掉小元件

好的 我先看看电池座边上先

网友:
完全不行,开机点了信任才能读取资料

网友:
重点看看电流跳到哪里就不工作的

网友:
保资料。。。目前好像还没听说过了,可以问问迅维有没有这技术没

网友:
我也遇到过想保资料的,听说有地方可以保,就是不知道怎么保下来的

网友:
话说这个资料就连中央情报局都无能为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接可调电源看看电流具体是多少,还有加速计没了不影响的。看看电池座子边上有没有掉小元件

老师也追海贼呀??~~~~~~~~~~~~~~~~

网友:
已经刷机过的就不可能拿的回资料
苹果目前所有的资料恢复软件都必须是在正常连接下读取,DFU itunes模式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师也追海贼呀??~~~~~~~~~~~~~~~~

肖可小贼 说什么海贼王 这个机器你怎么看哈哈哈  这玩意应该不会影响开机的  不过既然刷机了 上家估计也刷了 报资料什么的不太可能了

网友:
很想学学手保报资料不知哪里可以学,迅维就这方面的培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肖可小贼 说什么海贼王 这个机器你怎么看哈哈哈  这玩意应该不会影响开机的  不过既然刷机了 上家估计也 ...

随便看直接一锤子砸了,资料不要了

网友(2017-12-30):
刷机过的就不可能拿的回资料 听说有地方可以保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