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865二修机故障不认摄像头

楼主(2017-11-16):
刚学维修没多久,今天接手一台苹果笔记本865二修机,故障是不认摄像头。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下。

拆开主板看,是上家弄过的地方

先把电感和电阻重新处理下,这线感觉上家是没弄好,上家是飞线的,我把线取掉,找料板把电阻和电感补上。电感的图片没拍到,发点位图一样的。

装机测试,以为好了,结果想得到了。不行还是没认到摄像头。只能再测测了,测下接口的对地阻值,有没有断线都正常。接着就测摄像头芯片的条件了,估计上家搞过的芯片也没搞好。一测亮点找到了,摄像头芯片的1.35供电居然短路,附上图片

想到先把电感取下看看

我草,短路那边是连着U3900和U4000还有很多小电容,先不管电击法烧烧看吧,结果烧不出个所以然来,U3900和U4000先干哪个,一想U4000被上家弄过,几率大点,干下再说吧,

推测是正确的,阻值正常了,既然是短路,芯片应该坏了,找个料板上的换上去吧,换上去的阻值

上电检测,电感的1.35V出来了,装机检测,摄像头有图像了,修好了,附上亮机图

 会员11834372元2022-12-9 15:28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是刚拿到客户主板的图片,还不怎么会发帖子,以后会多多改善。

网友:
我修过一台也是865。是u3900坏了。。。。。

网友:
图文并茂I哦,,,,,,学习学习习

网友:
学习了,图文并茂很好,学习了

网友:
yi ban jiu wai bu jie le mei xiu guo zhe yang de

支持 反对

网友B:
若若的问一句,865是什么机器?air?a14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若的问一句,865是什么机器?air?a1466?

苹果笔记本PRO865.

网友:
这个也能收不少钱,技术干干的!

网友C:
苹果笔记本几乎修不到。只能看你们修。。学苹果笔记本对我们来说就是没用。。恭喜加分。

网友D:
哇   楼主修机器用的事苹果电脑   一看就是赚到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哇   楼主修机器用的事苹果电脑   一看就是赚到钱的

看着老板赚钱,自己喝点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笔记本几乎修不到。只能看你们修。。学苹果笔记本对我们来说就是没用。。恭喜加分。

感谢加分,修普通机器也不错,有钱赚就好。

网友:
图文并茂 不错不错,路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帖子也图文并茂 不错不错,学习下修苹果经验,支持

网友:
这个只能是佩服了,楼主可以获得a+c

网友:
学习了,图文并茂很好,学习了这个只能是佩服了,楼主可以获得a+c

网友E:
已加分。今天我心情也好,一早开工就秒杀了台air不开机的,还有一台asus555 待机0.1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加分。今天我心情也好,一早开工就秒杀了台air不开机的,还有一台asus555 待机0.16的。

谢谢加分,一看就是高手啊,秒杀2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苹果真是修的少,学习了

网友F:
老哥能点位图软件共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是刚拿到客户主板的图片,还不怎么会发帖子,以后会多多改善。

点位图软件分享给大家。。。。。。。。。

1.14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点位图软件分享给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老哥能点位图软件共享一下吗?

可以,,,你可以下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可以下载了,,,,,,

为什么我打点位图报错?

网友:
苹果和普通机器修起来都一样

没感觉有什么区别...........

供电短路,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打点位图报错?

xp系统用不了的,WIN7WIN8WIN10是可以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 一定会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