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oshua-h61-uatx:1.10无复位

楼主(2017-11-16):
h-joshua-h61-uatx:1.10无复位   那位大神有图纸,或者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测下内存....CPU...等各个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内存....CPU...等各个供电正常不

供电   时钟都出来了,,,,

网友B:
供电   时钟都出来了 无复位,,,, 可以再查查VRMP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供电   时钟都出来了 无复位,,,, 可以再查查VRMPG

你手上有这个机子图纸吗,,没图纸我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手上有这个机子图纸吗,,没图纸我不知道怎么下手

没有,从CPU供电芯片的PG开始跑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从CPU供电芯片的PG开始跑线吧

NCP6153   但我不知道这芯片那脚是PG

www.ic37.com/ONSEMI/NCP6153MNTWG ... NCP6153MNTWG_6.html   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