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推荐一款寻线仪

楼主(2017-11-16):
世面上常见的批发零售几十块钱的那种寻线仪,只要网线一头是插在已经通电启用的交换机上(未通电也一样)就不会叫,各位师傅有没有适用这种场景的寻线仪推荐,淘宝上头都逛大了。先谢谢各位了。价格适中,不要太贵。

网友A:
好用的都贵,便宜的都不好用,直接下手   fluk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用的都贵,便宜的都不好用,直接下手   fluke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福禄克的价格太吓人了。我只要满足帖子里的使用场景就够了。

网友B:
宝工的或者是精明鼠的。日常使用足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宝工的或者是精明鼠的。日常使用足够。。

好点,谢谢,有具体型号推荐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点,谢谢,有具体型号推荐么?

我自己用的NF-801R,一百多元,以前同事用的宝工MT-7028,这个二百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用的NF-801R,一百多元,以前同事用的宝工MT-7028,这个二百多元。

可以带电寻线么?我发现现在很多寻线仪只要网线在交换机上就算交换器没有通电也会受到干扰不会叫。

网友B:
带电时干扰比较大,找到目标线时声音相对要小一些,有电流杂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电时干扰比较大,找到目标线时声音相对要小一些,有电流杂声。

好的,谢谢。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些不同啊~~~~~~~~~~~~~~~~

网友:
好像平时没注意这些,拿着寻线器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