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进系统时CPU电压掉为0

楼主(2017-11-16):
今天接了一台A1466的机器,板号为820-00165-A,拿过来的问题为绿灯亮,不加电,测得公共电压8V短为0,烧机法最后是一个CPU边上一个小电容烧短路了,取下电容后以为问题解决,开开心心装上机器,都装好后进系统的一瞬间掉电了,我想会不会是我没有装好呢,重装一次还是还在滚动条已经滚完了快要进系统的时候又掉电了,掉电了我测得其他电压都有,就是没有CPU电压,,我也检测了我取电容的时候也有没有碰到边上的零件,苹果机器也修了两年了,以前修到开机没有CPU电压的也多蛮多,但今天这个在进统的时候CPU电压掉为零。还是第一次碰到, 有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呢,

H55
补上拆掉的电容,换掉 CPU的PWM 芯片看看什么卵情况再说啊。。。。

网友:
补充一下,进PE系统不会掉电。。。。。

网友A:
有的CPU坏的,进PE也正常,进系统就不正常了。你拆掉的故障电容在电路中起啥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CPU坏的,进PE也正常,进系统就不正常了。你拆掉的故障电容在电路中起啥作用?

拆掉的电容是公共电压8V滤波的呀

网友:
进pe用一天一直也不掉电?还是没那么快掉电!如果一直不掉电,建议你重装下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掉的电容是公共电压8V滤波的呀

可以说是哪一个吗?731?  还是762?还是743?

网友:
感觉还是vcore那边问题,仔细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是哪一个吗?731?  还是762?还是743?

电容上面写的是NED AV7.。我拍了照片的,但这个回复里面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C:
0的时候机子还能正常点亮啊

网友C:
0时候机子还能正常点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0时候机子还能正常点亮啊

不能了,电流跳到0.2了。然后过一会就掉到只有待机电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上面写的是NED AV7.。我拍了照片的,但这个回复里面不知道怎么上传

这个不是常见的小方的黄色无极性电容短路,NEC AV7是电解电容,电解电容短路的一般是瞬间过压击穿的。如果是接在8V公共点滤波的,那充放电那里有问题,14.8转8V那里,瞬间高了击穿

网友:
如果是vcore滤波短路,那是vcore电路不正常,瞬间高压,就怕瞬间高压,CPU里面断了毛细血管,那就要半身不遂,能亮机,可是有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C:
0的时候机子还能正常点亮啊

开机有,进系统的时候就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常见的小方的黄色无极性电容短路,NEC AV7是电解电容,电解电容短路的一般是瞬间过压击穿的。如 ...

掉电了后其他的电压都有,就只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
排除滤波问题的话,就要考虑cpu了,还有程序问题

网友:
此机已修好,换了一个CPU供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兄弟,应该早点换供电芯片的,不贵,我经常备用的有,修东西我感觉很多靠经验,速度

网友:
楼主,应该把你拆下来的电容要不上,如果还不行应该还是CPU供的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