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通电

楼主(2017-11-16):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Y400不通电,报价走人。
插电流表 电流0.00A, 拆机测公共点有19v,无待机3v,5v。
测待机3v5v电感无短路对地值,
查待机条件 16脚Vin 19v 正常;3脚REF 2V正常;8脚 VERG3 3.3V;    17脚VREG5 5V 也正常;当查到1脚  EN1;6脚 EN2 ;时候不正常为0v;

正常应该为高电平 内部开启 en ,继续查电路 EN1 EN2受那个控制。

查到受控于PQ12A 和PQ12B控制 在主板上是个6脚的小芯片, 而PQ12A和PQ12B的G极正常应该为低电平,使其两个N沟道的隔离管不导通,实际测量 为5v,不正常,继续查条件,PQ12 2脚5脚G极受控于PQ13 NPN三极管 ,测PQ13 2脚为低电平0v不正常,  正常应该为高电平,使其 PQ13导通; 测量vs 正常 分压也正常
EC-ON也正常  肯定PQ13 2脚电压被拉低,只有一个电容 PC38   测量没有击穿  把它更换后测量 PQ13 2脚电压 为高电平 正常  PQ12  2脚 5脚 也为低电平, 待机芯片 EN1 EN2 页为高电平,按开机 一路亮机

最后附上  图纸点位图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ENOVO Y400

网友A:
恭喜完修。 EC_ON为高电平, 导致PQ14截止。 请教楼主, 如果MAINPWON为低电平, VS分压后的电压是否也会被拉低? 谢谢。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这种帖子很容易看懂,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水平相当不错,多发一些这样的贴子,受益良多

网友:
懂得机器工作原理图,修机自然轻车熟路。。。
加分了。

网友:
这个故障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   我已经修过两台了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到家 耐心也是极好的

网友:
思路清晰,按照时序来一步一步的查,一针见效。

网友:
小白表示 电路图从来看不懂 只能多看些贴子来积累经验

网友:
我也能查到en1和en2不正常再往下查 查那个pq12你给我电路图也查不出来 不知道怎么查  楼主能告诉我怎么查吗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EC_ON为高电平, 导致PQ14截止。 请教楼主, 如果MAINPWON为低电平, VS分压后的电压是否也会被 ...

会的,这两个信号要同时为高

网友B:
这帖子我是能看明白   楼主你说我能有维修的潜力吗

网友:
最喜欢修这种电压不正常的了,修好又稳定,

网友:
这个电容漏电了吗?还是换了管子呢?

网友:
有思路的维修看起来舒服多了

网友:
通病来的,修了好几片了,测量正常,通电就不行……

网友:
这机子显存 最容易坏的   搞死人

网友C:
思路非常清晰,多发一些这样的贴子,受益良多
林杰杰
一般啦 都是这个良好的平台 让我互相分享经验 学习
详情

网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非常清晰,多发一些这样的贴子,受益良多
一般啦 都是这个良好的平台 让我互相分享经验 学习

网友:
低——高——低,就完了··········

网友:
思路清晰,时序清楚,基础很扎实

网友:
会看图当然好修,我修了一台电容漏电 导致不开机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水平相当不错,多发一些这样的贴子,受益良多 ,看以后多发点之类的帖子就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 一看就是老鸟了 一步步查过来 膜拜

网友:
现在这种机器很多了,要重新学习一下。

网友:
LZ维修思路清晰,技术不错,分析的有条有理,加分了

网友:
不通电的机器,有图纸就要好修多了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以前修过两台一样问题的

网友:
思路清晰 讲解详细 技术一流 学一首用

网友:
感谢楼主,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同样的问题,大部分都是 大短路 ,显卡 和BIOS问题 ,要不就是进水的 ,下次看到同样问题 ,直接找那个电容测试下 呵呵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到过 。。。。。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样子,修好也只能用三个月——,

网友(2017-12-18):
有点位图修机器就是方便呀 呵呵

网友:
一般电容短路的多,量它不短一般我都放过它了,还是楼主老辣呀

网友:
这个机器算是通病了 遇到过几个了 都是那个电容的问题 干掉也行

网友:
老司机666,,,,,,,,,,,,,,,,,,,,,,,,,,,,,,,,,,,,,,,,,,,,,,

网友:
很好的帖子,一路写出了待机电路的精华。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好几遍,真的受教了,也学习了,比较器的电路你很精了

网友:
我也能查到en1和en2不正常再往下查 查那个pq12你给我电路图也查不出来 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楼主捡钱 通病 通病

网友:
分享人的最美丽啦,哈哈!!!!!!!!!

网友:
这种机器修好很稳定,,,,,,,,

网友:
这个故障修到过好几台了,和联想B460一样都是因为C壳海绵垫引起的轻微腐蚀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 我已经修过了...............

网友:
Y470 和G470这个故障的话一般都是温控芯片拉低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电容这么坏了呢,很少啊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厉害啊,修板子的高级工程师啊

网友:
思路清晣,分析不错,值得学习,为你点赞

网友:
修这样的问题,真得要细心的查电路了。来看看多长些见识。

网友:
进来学习下 这个电路我经常修的头痛 哈哈

网友:
好厉害,我今天修个惠普,不过隔离保护,查不到问题,换个充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这是电容性能不良么,没大见过 楼主技术历害,

网友:
确实是一个经典的帖子 以后修到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标注的很清楚,看起来就很好理解,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行云流水  水到渠成。。。。。。。。

网友(2018-01-17):
还是大师傅厉害,小小白瑟瑟发抖

网友:
写的很好,一看就明白,学习了。

网友:
楼主 下了功夫的维修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得快,不错,呵呵

网友:
哈哈 懂原理 对高手都说简单

网友:
;这是个通病VS短路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EC_ON为高电平, 导致PQ14截止。 请教楼主, 如果MAINPWON为低电平, VS分压后的电压是否也会被 ...

呵呵  理论呵呵  很好        修好就是  牛 呵呵呵

网友:
很仔细,目前还没碰到这种机子,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不太好修,楼主能修好真心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懂得机器工作原理图,这个是通病,这种电压不正常的了,修好又稳定。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技术很牛,发贴值得我们学习,谢谢,支持你,顶一个

网友:
小白进来来学习一下很多不会的,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帖子我是能看明白   楼主你说我能有维修的潜力吗

                                                       有维修潜力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 好像是一个电容吧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的也很好,支持这样的帖子

网友:
我也修道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
我也遇到台同故障的机器。借鉴下试试

网友:
思路清晰,快速修复,来钱也快,赞

网友:
思路清楚  又开始收钱了

网友:
楼主很帅  谢谢分享经验  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