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15isk,wifi正常,有线拨号651

楼主(2017-11-16):
新人,不懂发帖规则,但有点着急,有什么不对的还望各位指点》》》说正事,拯救者15iskwifi能用,有线拨号错误651或者(调制解调器出现一个问题)
驱动更新重装了,系统从win7改到win10企业版也不行
在宿舍,有线连接的是联通光猫,四个lLAN口全都试了问题都一样。
对了,ping光猫地址192.168.1.1ping不同。
以上所有问题,我都用另一台电脑试了,完美解决。

个人觉得是电脑哪里有毛病
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谢谢了

网友:
是我的网卡坏了吗?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有知道怎么回事得给说下哦。  坐等大神

网友:
不要沉啊 手动开顶 大神快来

网友:
大神们 快来救我啊  电脑到底什么毛病

网友A:
电脑装个系统 或者取驱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装个系统 或者取驱动呢

首先谢谢大兄弟给予回复!
系统重装过了,驱动用软件也更新了 最后直接去官网下的驱动 还是不行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网卡坏了吗?  插上网线不会有网络线缆没插好或者断开的提醒,但是ping不通光猫的IP

网友:
神呢 救救我吧 救救我啊

网友:
你就不能连有线到路由器看看,先检查网卡有问题不??网卡mac地址正常不??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不支持拨号上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