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点位图软件FCB每次要重启电脑才能打开,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7-11-17):
每次都要重新启动电脑才能打开,有时候重启都打不开,用着好麻烦。
改过系统时间没用,换过系统也没用
求解决办法啊!

网友:
用9款通用点位图   试试

网友:
以前我也是这样   后面重装了系统 就可以了  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反正我每次直接就可以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反正我每次直接就可以打开

可能是版本不一样,方便传一份上来吗?有下载分哦

网友:
我也是。。。现在都是重启一次,系统是win10

网友:
要是有好的解决办法发上来给大家共享一下哈

网友:
我的以前也是这样,换了个系统就好了,是系统问题

网友:
是的,我的也是这样。。。有时候会失去响应。。。

网友:
用BoardViewer   支持 多种格式 点位

网友:
下载后解压    点位各种  通用   基本的都可以

网友B:
这是论坛首发的                      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送你五个字   通用点位图      不光华硕 还有其他的都可以完美打开  并且很好用

网友:
因为你有开启的什么软件冲突了,目前我知道的一个是百度网盘,和迅雷,关掉就可以打开了,要是打不开不用重启,注销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用完BoardViewer,PCBRepairTool就不要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论坛首发的                      有详细的介绍

哈哈 看来我推荐的点位图还不错哈 是全网首发哦

网友:
通用九款点位图软件,你值得拥有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楼主思路清晰  这个要查主板信号???????????????

网友:
打不开是什么意思,是屏幕连LOGO都不显,还是显示了进不了系统 ,如果显示了进不了系统就考虑内存,硬盘,系统之类的,如果不显就修主板吧

网友:
主板坏了。和我的主板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看来我推荐的点位图还不错哈 是全网首发哦
特好使 别的 各种操作方法 麻烦 有的电脑还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