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7- R3 板号LA-C912P换桥问题求助?

楼主(2017-11-17):
手上有一个外星人主板,板号LA-C912P,六代桥短路,型号SR2C4,逛论坛有人说要换原厂桥和原厂BIOS,不然会没有CPU供电,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兄弟搞好的,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这个换了桥就要写过改好的BIOS 不然开机慢卡·

网友:
这机器能遇到的人就少,哪还有和你一样换桥的呢,换吧,别畏首畏尾

网友:
没换过  但是应该也和别的机子是差不多的吧  换好后看看有什么问题  最多再合成一个BIOS就差不多了啊

网友:
换了应该是开机显示变慢把

网友:
换了应该是开机显示变慢把                                                               只要确定是桥的问题直接换了刷个原厂的bios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定是桥的问题直接换了刷个原厂的bios

网友:
换呗,换好了再刷个BIOS,刷不好再改一下ME,

网友:
一般就换个桥,显示慢刷个程序就好,没有其它问题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 BIOS  好多啊 都要刷那些的啊 。。。

网友:
换桥必须刷BIOS  不然不稳定

网友:
这有什么好顾虑的,确定桥坏了就换,我也修过类似机器,就是南桥短路

网友:
换了桥后没有CPU供电,我的编程器两种模式刷了都报错,最后换板了

网友(2017-12-29):
我的也是这个板桥短路,换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