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美 FP-620K

楼主(2017-11-17):
映美 FP-620K 打印机
  字的上下部分可以打出来,就是缺少中间的位置?
好奇怪 哦

网友A:
可能是色带不行了吧,需要更换色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色带不行了吧,需要更换色带了

好像不是色带的事 刚换了个 还是不行  应该是针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