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不充电(不识别适配器)维修

楼主(2017-11-17):
板子是客户换后留下得 10265-1
故障是不充电,我换了 充电芯片,刷了bios、问题还是一样---后知后觉才发现不识别适配器跟这些没有什么关系....
在基地群里问了师兄们,师兄们也是给出了一些常规得检测方法----都试了没有任何结果
先看图纸 这就是ps_id得线路图,首先我们来理智得分析一波
psid是怎么来得呢,是通过PQ3801导通到得后面,PQ3801 G极有5V,导通到了后级电路,PQ3802得作用是当psid高到一定值之后PQ3802导通,PQ3801 G极就为0,截止。我这个板子是正常得导通

再来看PQ3801得s极 S极后面连PR3807,33R2。最后由3D3V_S5上拉。测得最后到EC有3.3V。由于没有示波器,,就以为是正常得,看条件都正常了,那为什么bios还是不识别适配器呢????
差一点就换EC了,bios刷过,充电芯片换过。一开机就报错 THE AC PWR.....(无法识别充电器)。
进bios适配器还是none
换ec之前我决定在折腾一下,PS_ID是经过PQ3801导通而来,而后经3.3V上拉得来得电压,意思就是就算没有psid这个信号进来,一样得最后到EC脚都会有3.3V上拉。
而中间就经过了一个电阻PR3807,33.2欧,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已经增大到了400欧。直接短接了 顺便提一下,这板子得psid线路在内存槽这边,也是找苦了我。
短接之后,开机不显示THE AC....报错,进入bios、顺利检测到适配器! ,上好电池,充电灯直接就亮了。维修结束。
各位看官们,码字不易。赏点码字分可以么

网友A:
戴尔什么机器型号的板子,板子值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什么机器型号的板子,板子值钱吗

M4040,这个只是一个例子,dell得psid大都是这么来的,以后遇到其他DELL得机器这种问题就好处理了

网友:
分析的好全面,学习了!

网友:
以后遇到其他DELL得机器这种问题,有方向了,谢谢

网友:
也就是说psid没给到EC

网友:
分析很全面,思路很清晰,DELL的电路有点复杂

网友B(2019-04-13):
DELL不认适配器的机器,我第一步就是查33欧姆的电阻,基本上90%以上都是这里的问题  这是常识问题,不管有没有图纸 先找这个电阻

网友(2021-06-02):
引用 网友B:
DELL不认适配器的机器,我第一步就是查33欧姆的电阻,基本上90%以上都是这里的问题  这是常识问题,不管有 ...

所以这就是经验了 在你手里可能几分钟就搞定在新手这里要搞半天分析电路啥的。。。。维修经验最重要!

网友:
正好遇到,直接短了就噢可,多谢分享

网友(2024-02-05):
分析很到位!

网友:
请教一下,手里一台dell5540 的机器也是不识别充电器,能够开机使用,不能充电,但是type-c接口可以充电,这个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