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评价mix2打开某些应用时比iPhone X 快一些?

楼主(2017-11-17):
https://m.weibo.cn/1945206920/4173713903415144 链接附上,小米MIX2为例。对比是否客观?有没有故意黑苹果的嫌疑?是iphonex打开应用速度确实落后于mix2,还是故意找了几个mix2比较快的?有没有其他的打开应用速度对比视频?到底谁比较快?以上是原描述 有人说比这个没意义?那就啥也别比了,各家都闷头发展自己的,拍照啊音质啊游戏啊啥都别比了,反正没意义,可笑。 当时提这个问题是因为觉得a系列一直很牛逼,加上ios加持,…

网友:
都说这个问题下没有干货,那我尽量用浅显的语言从技术角度回答一下(估计认真看完回答的不多)。
推荐有一定编程经验的人去看这个 WWDC 视频:App Startup Tim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WWDC 2017 - Videos - Apple Developer
简单说,无论 iOS 还是 Android,App Startup Time(应用启动时间)都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其一是「系统打开应用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应用开发者的代码会被执行。其二是「应用的初始化时间」,一般来讲,只要你在屏幕上看到了动画效果,就已经进入了第二段时间了。
所以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操作系统其实只对第一段时间有影响,应用自己初始化要做什么系统是管不了的。哪怕同一款应用不同平台的版本,可能初始化要做的事情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别的答主说:「不同平台,不好比较」。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比较第一段时间。一个不太严谨的结论是:Android 和 iOS 的「加载效率」是差不多的,就算有差距,也应该是硬件性能导致的。然而,一般 iOS 应用在启动的时候要加载更多的东西,所以 iOS 最终应用打开的速度可能会慢一些。
在 iOS 里,应用的加载是由一个叫 dyld 的东西控制的。虽然在 iOS 11 里 dyld 有了很大的改进,但 Apple 将新的改进限制为「仅对 iOS 系统应用生效」,预计在 iOS 12 才会开放给第三方应用(因为这个改进比较特别,贸然开放给第三方应用可能会有安全性和稳定性隐患)。对比一下 iOS 11 系统应用和第三方应用的加载速度就可以看出来。这也是为什么视频里打开系统应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 iOS 比 Android 快。
同时,如果一个应用太过复杂(或者程序员不懂/不在乎),例如用了很多 dynamic library(动态库),也会影响 dyld 加载这个应用的速度。虽然我没有实际数据,但是一般 iOS 应用会比 Android 应用有着更多的代码行数和使用更多的 dynamic library(更多不意味应用质量更高)。不幸的是,Apple 新的编程语言 Swift 的流行,也影响了 iOS 应用的启动时间。尽管理论上未来 Swift 会提高应用的加载速度,目前用了 Swift 的 iOS 应用加载速度反而会变得更慢,因为 Swift 暂时没有达到 ABI 稳定,目前也只支持 dynamic library 而不支持 static library。我不解释具体细节了,不过前者会在一年内解决,后者已经有了解决办法,只不过大多数 iOS 开发者还不知道。
PS:这个回答没有考虑墓碑机制和常驻内存唤醒的影响,假设应用都是第一次启动。
给自己的独立应用打一个广告(保证启动时间很快):Look 备忘录 2 on the App Store
给自己打的广告:我明年将在美国本科毕业,想在硅谷做些事情,欢迎联系我聊一下(我的简历)。

网友: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但粗糙的iOS11要背80%以上的锅。

网友:
MIX2 随机读写的队列深度未知,
本答案暂仅供参考,
欢迎提供MIX2 QD1的测试数据

———————-
实在看不下去了,全部都在撕逼说主观的东西,没有一个数据,求翻牌
求大神翻牌
日常打开程序和一般操作主要是随机读写小文件,可以通过随机4K读写能力来评价
MIX2 4K随机读写分别是138.05MB/s和20.87MB/s iPhone阵营4K随机写最快的是2.34MB/s iPhone阵营4K随机读取最快的是22.52MB/s这也是前段时间华为EMMC和UFS拉不开差距的原因,
另外,很佩服苹果的优化,实际使用下来远远没有数据上那么夸张,

但:
“There are also potential gains in write performance when increasing the total capacity of an SSD by adding additional dies. At this point there's really no benchmark that can give comperable results between iOS and Android”

所以测试仅供参考

另外说一下题外话,
脑子是个好东西,请带着脑子和逻辑和别人讨论,
不要把贴吧微博那一套带到生活中,带到知乎里,
或许贴吧和微博才是一个人最真实的那一面?
iPhone测试数据来源
MIX II 测试数据来源

网友:
我上周去电信营业厅试了试华为跟三星的旗舰。加上我手头的Mix2。个人感觉是android阵营,能上最新版本安卓7.1+的机型,其实整体都很流畅的,这个对比就算换成华为旗舰,大概率也是一样的结果。请不信的人真的拿一台华为旗舰去上手试试看。步步高家的旗舰当然也不差,不过他家旗舰的代表是一加,而不是ov,一加这个机子的好评无庸多言。

当然严谨的说,这样对比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毕竟两个app版本不同,几乎就是重写的代码,那么代码处理逻辑不同造成的启动速度差异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一定要技术上研究,最好是自己弄个开发账号来写两个完全对等的程序进行测试。另外,游戏的公用代码量一般比app高,所以请题主测试全屏游戏,这样会更有参考价值。

目前的测试虽然技术上不能说明问题,却决定了最终用户的用户体验。就个人体感来说,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安卓阵营的整体胜利。因为我多台机子天天都混用,MIUI8跟MIUI9体感上流畅度几乎没有区别,因而我认同  @鲁小夫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android跟miui功劳大概8:2吧。

可以让一部分果粉知道,目前的安卓阵营在流畅度方面并不差了,安卓旗舰机的流畅度并无明显黑点。真要黑的话去黑拍照,保证安卓阵营没话说,毕竟国产的几家,拍照跟三星水果还是有差距。

网友:
之前对同事荣耀8打开软件速度快于iphone7 plus印象太深,看到这题就进来回答,以为大家会讨论这种现象的原因,看看具体是出于怎样的机制和调度,哪怕有高人真能从技术上分析出麒麟950其实性能就是比a10高,那也是有趣且长见识的事情。

我刚刚还在评论区里抱怨好好的讨论变成粉丝撕逼,结果刚刚看到了题主自己的回答,原来不是真的来讨论软件机制的,题主本来就是来站队撕逼的。题主开这题的逻辑就是,赞扬安卓或小米的就是正常人,而认为这并不能真正反映性能的就是跪久了站不起来的可笑果粉。不需要论证,也不需要不同角度的讨论,只需要各自表明态度然后站队。

那就没什么好多说的了。也许,这就是目前知乎手机板块的现状,必须要第一时间亮明立场、分辨敌我,然后按各自站队互相侮辱对方的智商和道德。反而我这类还以为是围绕问题本事讨论的人显得很可笑了。

前段时间有个回答的评论里,我因为有个问题的看法跟两个米粉不同,被一个网友痛心疾首地说“亏你还用着小米的产品”如何如何的,我就有点恍惚,难道用了一个品牌的用户就必须在所有立场上全都同一个意志、同一个声音?整天看到各手机问题下果粉花粉米粉等等的迅速站队,实在没想到知乎手机板块里会那么快变得跟娱乐圈明星微博那样,只剩下粉丝战争而已。

//////////////////////原答案///////////////////////

去年有天中午,我两个同事吃完饭闲着无聊,拿自己的手机比打开软件的速度,一个是iphone7 plus,一个是荣耀8,我们一帮更无聊的人在旁边围观。本来所以人都以为肯定是苹果碾压的,包括荣耀8的机主,比较前更多是在开玩笑式的嘴硬。

但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们比较了五六个常用软件,京东淘宝之类的,每个都比了几次,荣耀8全胜。注意,是全胜,每一次都是荣耀8明显打开软件更快。本来我们以为是安卓软件常驻后台的关系,让两人都清空后台再继续比,依然是荣耀8全胜。他们都不打游戏,所以没比打开游戏的速度,但这样的结果已足以让我们所有人大呼意外。

没有人会真的以为荣耀8的性能可以和iphone7 plus相提并论,两者的性能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但这次比较的结果无论是什么特殊原因造成的,却都是荣耀8胜了,而且胜得很明显。这次以后,我就觉得,以目前主流手机的性能水准,单纯以打开某些软件的速度谁快了一两秒而言,根本与手机性能高低没太大关系。

网友:
之前苹果比Android快的时候,多少“果粉”吹嘘系统牛逼,速度快,响应快。现在别人比他快了,肯定要找一个理由。比如: 打开应用速度快,没卵用。剩下的就是: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管,我不管,我就是牛逼!

有些果粉什么粉的用手机都用处优越感了,简直是戏精,止增笑耳!

大清都亡了,现在能有效提升手机体验的几点:
快充
屏幕
刷公交地铁
续航
双卡
拍照
充足的存储空间
音质
应用双开应用锁
完善的云同步

比起这些应用打开速度那点差距就是屁大点事儿

——————————————
没想到炸出了这么多玻璃心的“果粉”。
当然,打引号的意思是这些人其实并不是果粉,多半是拿着省吃俭用搬砖凑来的钱买的个苹果,到处喷,秀优越。真的果粉谁干这种事。

可以遇见,未来几年,如果苹果继续解决不了用户痛点,iOS的全球市场份额将被Android艹到个位数。
有些人可能会说,是因为价格高,要明白,现在很多Android机价格也不低。
其次,按照“果粉”的说法,iPhone iOS这么优秀,吊打Android,能用五年不卡。就往前推两年的6s比很多Android机价格低吧,怎么不都去买神机。

仅仅花了几千块就幻想买到的是完美无瑕的产品,这是病,赶紧治,别在这里丢脸了。

——————————————
耍完猴就跑,真特么刺激!

有人认为我在给小米洗地,不好意思,我用华为,当然你们尽管黑爵士。

另外,开阿斯顿马丁上班的人,苹果拍照比单反好行了吧。

网友:
这项评测以事实证明了,以当代手机处理器的性能水平,在用户不是手游党的情况下,一些安卓手机甚至能提供比iOS更佳的使用体验。

A11处理器跑分确实高,但在手机还不能成为事实上的生产力设备的情况下,处理器性能高除了对游戏体验有所帮助,在一般应用场景下,和骁龙835等处理器很难体现出差别。因此,一些安卓OEM厂商通过软件优化(这里真不是在给华为洗地)从而达到加快常用应用启动速度的努力,的确能极大提高日常使用幸福感,尤其是那些不怎么玩手游的用户(比如我)。

别跟我说快一两秒不是快,谁不希望拿起手机随便哪个应用打开就用?等启动界面的那两秒钟我去干点什么不好?

另外还有部分果粉,看到苹果在应用打开速度上落后,就以苹果动画精致为理由给苹果洗地,我请问你们是不是真的选择性失明,看不到安卓这边对过渡动画的追求?原生安卓的动画可能你们真没见识过,不怪你们,那么MIUI的动画现在至少也不比iOS差多少吧?安卓过渡动画干脆利落,你们居然都能给黑成是“硬快”“不优雅”,那你们知道苹果所谓“优雅”的动画(包括iOS和macOS)在我们眼里是什么吗?

那叫做作!

===========更新==========

评论里好像有知友没看明白我最后一句话的意思。

那句话的意思不是【那叫做“作”】

那句话的意思是【那叫“做作”】

为了防止还有人不知道“做作”是什么意思,特将释义附后:

网友:
测试了下公司自己的app,iOS明显比安卓快。顺便测试了前几个老东家的也是iOS比安卓快。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iOS 没用swift语言。

网友:
这是ios的锅。之前7升级ios11以后,卡得不行,而MIUI9升级后反而更快,所以基本上我主力只用小米了。最近一周反复比较x上面ios11的速度,如果把ios界面动画效果关掉,几乎是一样快。ios的默认界面动画过渡丰富平滑,导致完整展开界面反而更慢了一点。

其实对于基础应用而言,硬件性能早就过剩了,更多取决于细节优化。

网友:
看了看视频,尴尬,哗众取宠的对比。
我还以为对比的是进入启动页的速度,结果是进入主界面的速度。那有什么好比的,我经手的几个应用启动页的逻辑都是启动时从网络和本地预加载数据,这个过程很快,启动页肯定不能一闪而过,一般都会延时1秒以上。我给你写个
new Handler().postDelayed(new Runnable(){  ......  gotoHomePage();  }, 5000);
你能比出朵花来?
按照这个玩法,想要启动快,直接联系应用厂商给你们出个专版好了嘛,我都想好怎么改了
/** * 刚刚那个专版启动页的代码还是太牛逼了,连小米1都可以完爆iPhone X一百倍, * 我稍微改一下**/public class LaunchActivity extends BaseActivity {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launch);    }    public void onResume() {       super.onResume();       new Handler().postDelayed(new Runnable() {           public void run() {              gotoHomePage();                finish();           }       }, 50); // 50毫秒方便你们看一下一闪而过    }}
我可以保证这个专版在旗舰机上你连启动页都看不清,进入主页大概几百毫秒
然后发个帖:如何评价Android应用启动速度仅需几百毫秒完爆苹果N代
happy?

明白这个比较有多么荒谬了么?
多的我就不说了(逃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8p(上周刚买),一台6sp(iOS10,去年买的),一台小米3(几年前上大学买的,已升级到 MIUI9),一台荣耀8(公司测试机)。
说结论吧,日常应用开启和运行速度:
6sp=小米3>=荣耀8>iphone 8p
另外我要特别说一下,8p 的 widget 界面有时会卡成屎,接近于0帧,有几次不小心点到了widget 界面,卡的划出不来,气得想砸手机
为什么?
小米的“黑科技”被大家笑话了很久,可是大家看不到,小米在 MIUI9 上是真的下了功夫做了优化,别说那是 Google 的功劳,因为同样配置的三星 S8 用几个月仍然会明显感受到卡顿
同样,华为的 EMUI 也在努力优化应用开启速度和垃圾清理机制
iOS11 呢?大家都说不进步就是倒退,iOS11 在内存优化方面没有进步,反而比起 iOS10 有了明显的倒退。加载速度比 iOS10 慢,且经常后台杀进程,以前用 iOS10 的时候,很少看到微信被杀之后的重新启动界面,现在时不时就这样,6000 多买了吃屎一样的体验
但是。如果国产 Android 阵营的相机仍然比不上 iPhone,那我还是会买 iPhone,这个是真心没办法,反过来说,当有一天小米,OV,华为的相机超过了 iPhone,那么我第一时间换
这并不是什么很难承认的事,只是有的人把几千块的手机当做的信仰,信仰这个东西,是容不得别人诋毁的,至于我嘛,我可是害怕被狗咬

网友:
说下我的想法,不得不说安卓在某些方面是不如iPhone的,然而安卓在有些方面是比iPhone强的,虽然安卓版本的更新和国内厂商rom的优化,安卓与iOS是都在进步的,也在趋同,这个问题说起来说三天也说不完,在这里我就不说了,我想说下在国内的使用体验。
iPhone的价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该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我觉得看个人经济实力了,对我来说我收入不高,每天有各种开支,各种压力,6k甚至9k对我来说可以更好的使用,而不是买iPhone,尽管它比大部分安卓机优秀,但是如果买个便宜点的安卓机可能在某些使用场景下不如iPhone,但是现在的安卓机经过谷歌和手机厂商的优化,现在已经很不错了,也许使用时间没有iPhone久,我们来算一笔账,我买个安卓机2k元,用两年应该不成问题,买个iPhone至少要6k+,用四年后的体验应该比安卓好不到哪去,现在的电子产品更新换代这么快,已经不是非到不能使用才换的地步了,说不定新手机的某个功能吸引了你就会换手机,iPhone二手机也许可以卖个好价钱,但是现在iPhone也不保值了,所以总体来说iPhone肯定是贵的,如果我买个2k的安卓机省下来的4k+可以带家人去旅游,可以给自己家填个好的电器或者家具,可以让自己买车时升个档次,可以给恋人买个好一点的礼物,可以给家人更多的关心,可以给孩子报个更好的学校等等,省下来的钱可以做好多比iPhone有意义的事情,这才是我要考虑的,而iPhone比安卓机带来的优越和良好的使用体验对我来说并不值4k,所以我目前的想法是不买iPhone,我买得起,但是我用不起,也许有一天年薪百万或者我成为土豪,那我也许会买iPhone,但是那时我应该也不会去讨论iPhone比安卓快、iPhone比安卓做工好这类问题了吧,因为那时你应该有更贵、更高端的事情去比较了吧?

网友:
苹果的芯片,CPU部分还是很强的,历代都是领先高通半年一年,硬件占优。

所以我猜测这是 iOS 的锅。至于功劳算谁的么,考虑到其他牌子的 Android 手机也有不少能在应用启动速度这一项上打败 iPhone 的,我猜测 Android 和 MIUI 功劳 8:2 吧。

另外对苹果的 iOS 软件开发水平再吐槽一句, Objective-C 的语法挺糟,写UI布局的方式更是比 Android 落后得多。iOS 给硬件拖后腿,这不奇怪。

再想想没有 SSD 就很难用的性能巨兽 macOS 。。。

网友:
这个叫 @浩然 的同学。
我知道 你是米粉
我也是
可是
这种问题很明显就是给小米招黑的。
这种问题看待来看待去的有意思么?
还能怎么看待?
有的比iPhone快,有的比iPhone慢,就说明mix2使用的soc以及缓存技术已经和iPhone互有千秋了呗。
然而这有什么用? 这只不过是小米在某一个角度逐渐赶上了苹果的步伐
只不过你这个吹捧的语气就好像在问“如何看待华为mate10屏幕尺寸比iPhone X还大”
你以为你在这一点上赶上别人了
殊不知别人已经在更多的领域拉开你很远了。
不信?
先把前年iPhone6s上的force touch偷学过来再说啊?!
连华为都知道要搞国产CPU,搞神经网络CPU

作为米粉,不是要无时无刻不吹捧小米,而是在关键时刻敢怼小米
要勇于承认小米在技术上和友商还存在差距
而不是我屏幕尺寸比你大了,我打开应用速度有时候比你快了,就沾沾自喜
那样子有什么意思!

网友:
我不会因为iphoneX售价能买三台mix2而轻视小米。
我也不会因为mix2特定APP打开速度快一秒而不买iphoneX。
这就是我的回答。

网友:
我记得当初说麒麟960打开应用速度有时候比骁龙835快,一群人在那喷,然后换了小米和苹果,就是小米强无敌了??

虽然我挺恶心华为,但我认为他确实是目前国产手机厂商里最强的

退一万步,骁龙835毕竟是高通的,你能买到,一加中兴联想也能,都省省吧

我有时候真不能理解很多米粉,在我看来他们的某些行为,就和那些觉得吴亦凡李易峰比迈克尔杰克逊还牛逼的脑残粉一样

我自己就买过很多小米的东西,也安利了不少朋友,但我可不好自称米粉,主要是知乎米粉太吓人,不足之处就好好补课,谁都没指望你秒杀苹果三星,比如之前说小米拍照,强行第一梯队差不多,然而我这个米6光线稍微暗一点,注意是稍微,拍照一塌糊涂,上网想研究一下谷歌相机,没研究明白怎么安装,就看到各个应用论坛发贴的绝大多数都是小米用户,怎么回事心里没数吗

网友:
没什么好评价的啊,某些常用应用速度比爱疯X快不是很正常么?什么时候小米手机能够全速比爱疯快,那才是了不起,只是一些快,有可能是各种原因,总而言之是不完整的。
其实小米也不用妄自菲薄的,最起码就我知道的一些情况来看,MIUI9是真的有提速的,我玩DOTA2的群里,很多人都被我忽悠上了小米手机,根据他们的反馈来看,MIUI9真的快如闪电。或者换个词的话,是真的能够感受到快速了。
而且吧,一款手机的好很不好的地方,完全不能用这些来比喻。全面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单纯的快并不能说明什么吧。
所以你问我如何评价?我觉得,没什么好评价的。安卓还是安卓,爱疯还是爱疯。大家互相看不起就看不起吧。不过小米的优化确实不错。
————————————————————
如果你对单机游戏,独立游戏有兴趣,欢迎关注公众号:独立游戏鉴赏家(微信号:DLYXJSJ)
如果你对DOTA2有兴趣,对DOTA2比赛有兴趣,欢迎关注公众号:刀赛风云(微信号Dota2Matches)
如果你在知乎对DOTA2有兴趣,对游戏有兴趣,欢迎关注我的专栏:https://zhuanlan.zhihu.com/DOTA2ha

网友:
快不一定等于流畅。我举个小例子,比如很多国产手机厂商为了追求极致的指纹解锁速度,都阉割了开屏的动画,这样导致了解锁时画面突然出现显得十分突兀,观感不佳。而解锁快本质上是为了提升使用体验,这么做可谓本末倒置。

所以说单纯追求那零点几秒的“快”我觉得意义不大,况且应用打开速度的对比本身就是个猫腻很重的项目,更不用说跨平台了,想蒙不明真相的小白简直太容易。我不是说快不好,只是希望大家追求快的目的和前提是为了使用体验,而不是给媒体或者谁看的数据。

网友:
问题不在于Android可以有多流畅,而在于,Android可以流畅多久,通常会越用越卡,iOS只要你不升级,就一直很流畅。

不信你一两年后再做对比。

网友:
毕竟诸如 Facebook 等 iOS 毒瘤应用都喜欢过度依赖很多第三方的库、导致 App 体积通常不小於 200MB,而 iOS 系统本身优化时是不会主动优先照顾这些第三方的库的,所以这些应用的开启速度自然就是个问题(甚至其影响之恶劣都已经到了不需要和其它手机系统平台相比的地步)。
现在 Google Play Store 对 Android 平台滥用 Accessibility 辅助服务的行为进行威胁式规整,已经有点晚了,但至少这样是应该的。现在就看 Apple 这边对 App Store 的应用是否有勇气做出对第三方库的版本要求、及效能测评要求了,不然真的太恶心。凭什么有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应用不到 50MB 就能正常工作、而有些同样复杂程度的应用却要动慨 300~500MB?後者比别人瘆人蛋?
# EOF.

网友:
都说这个问题下没有干货,那我尽量用浅显的语言从技术角度回答一下(估计认真看完回答的不多)。
推荐有一定编程经验的人去看这个 WWDC 视频:App Startup Tim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WWDC 2017 - Videos - Apple Develo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