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25显卡花屏改为显示器

楼主(2017-11-17):
苹果A1225显卡花屏,加焊也不行, cpu为e8435 ,百度说是和T9900 6M/1066 一样,换显卡觉得没意思,就改了显示器,用通用板 屏分辨率是1920*1200 屏供电是12V的,要加12V供电,就从原硬盘供电插口取了5V,12V供电,开关还用苹果机的开关,就是关机时要多按一会。亮机成功,然后把显卡拔出槽放在外面不插 ,CPU也拆掉,这样能省电,风扇接了两个 ,中间的要走信号线拆了,通风后温度不高 ,不接风扇屏一会就有点烫手,点了一天感觉可以用,分享给大家。

网友:
这机子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土豪用的显示器                           可惜内部原件全是通用板

网友:
有钱人玩玩的吧,我们穷人玩不起呀

网友(2018-04-10):
屏幕买不买啊

网友:
整机400卖了 你要不划算了 苹果A1225显卡花屏改为显示器还花了50元的材料费

网友:
这么好的屏弄个vga接口  浪费....

网友:
改得不错。。我这边的客户坏了一般都不会这样处理旧机给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