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105一体机5脚电源块炸了谁知道型号?

楼主(2017-11-17):
联想m7105电源联想m7105一体机5脚电源块炸了谁知道型号?  在300V 大电容边上立着5脚块炸了 看不到型号了 网上也查不到资料。。

网友A:
去淘宝搜一下,然后看有没有可以看清楚的图片,不行只能问问店家,应该会有好心的店家告诉你吧,实在不行就买一块电源板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搜一下,然后看有没有可以看清楚的图片,不行只能问问店家,应该会有好心的店家告诉你吧,实在不行就 ...

它们良心大大的坏了,掏钱让它们看看都不行 。。。。 换板的话 客户会自己换 。。。 生意不好作呀。。。

网友:
电源块IC规格应该是 U2: STRW6051S

网友(点评):
谢谢 了 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