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7-11-17):
接一台 DELL D620 显示不正常 第一感觉是屏有问题
大家都知 道 D620 通病是显卡 这个显示像屏问题 外接了正常 屏没有碎 根据客户描述 手又感觉了下排风口 一直没有风 马上拆掉 风扇堵住了 一看显卡之前也焊过的
用风抢一吹,接屏显示正常了,果断BGA拆下来重装,OK
显卡
通病

网友:
这样的机子还要修哇,太累了兄弟

网友:
这种机器还用的着重新只求啊。 做一遍BGA就行了。 或者换个集成主板不到100元

网友:
这本本老很了 吧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