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D,CPU短路

楼主(2017-11-17):
华硕X455LD,同行拿过来的板,上电电流0.002~0.4循环,最后确定是CPU短路,原因如下

CPU发出过SLP4  SLP3

这个电对地为0

CPU巨烫

CPU坏了,不用搞了
麻烦各位加下分哦,加分是不扣你的分的哦,谢谢!

网友A:
碰到过很多都是3v短路的,桥这边坏的。这却实是其一

网友:
报废了  ,没搞头了 。。。。

网友:
确实是没搞头了,单桥的3v短路就是怕烧cpu

网友:
这种板子 都特别贵    板载CPU   烧了3V 基本上都废了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楼主思路清晰  这个要查主板信号???????????????

网友:
板载cpu的精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厉害了                找故障这么快

网友:
INTEL为什么要把桥和CPU做到一起啊!这样他的CPU就好卖吗?

网友B:
猛老火 。。 给你加 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猛老火 。。 给你加 几分

谢谢老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很多都是3v短路的,桥这边坏的。这却实是其一

谢谢老铁加分

网友C:
老铁,不用搞了,加分,,,霸气威武帅

网友:
找我换吧!600

网友D:
现在修新机最怕3V对地短路了,基本没得搞,楼主有图有真相,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铁,不用搞了,加分,,,霸气威武帅

谢谢老铁加分谢谢老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修新机最怕3V对地短路了,基本没得搞,楼主有图有真相,加分鼓励!!

谢谢老铁加分谢谢老铁加分

网友:
现在修新机最怕3V对地短路了,基本没得搞

网友:
看客户愿不愿意交换了,交换是麻烦了一点,好歹还有一点钱赚

网友:
CPU坏了不用搞了,以后这样的机器会越来越多的

网友:
不用搞了 cpu坏没搞头了 给你加分了

网友:
来自: 山东
有神器有图。维修 就是有效率呀。学习了

网友:
应该把CPU焊下来,看一看是不是不短路,*当然了客户允许的情况下*

网友:
现在的板载U太容易坏了 芯片又贵 风险太大

网友:
U坏就宣布GG,这U淘一个的好几百,风险也很大。。。

网友:
CPU坏了我发帖的心情多不会有了,心痛‘’

网友:
这个3V很容易短

网友:
不可以换CPU吗?那别人交换不也是CPU吗?

网友:
尽量说服客户换板子吧,,,,,,不然竹篮打水一场空

网友:
U坏了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
学习了一招,这三合一的CPU,真难判断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