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HP TPN-Q194 版号DAG3AAMBAF0 原机备份BIOS

楼主(2017-11-17):
机器型号:TPN-Q194 I7 独显

版号       : DAG3AAMBAF0  REV:F

故障       : 开关板接口附近进水

网友:
刚接到一台同型号的,查了才知道是HP的,还以为是某个山寨小作坊的呢。

网友(2018-08-13):
COMS电池在什么地方,难道集成到储蓄电池里了吗

网友(2018-09-17):
我的机器不加电了。下来刷个试下。。。。。

网友(2018-11-12):
这BIOS基本上就不会坏,坏的很少

网友(2019-02-13):
顾客瞎拆,不开机了。。。。。。。。。。。。。。。。。。。。。。。

网友(2019-08-26):
开机慢 备份的

网友(2020-04-27):
能用吗?我这遇到一台大小写灯闪5下又快闪3下,不知道跟BIOS有没有关系

网友:
我已经研究到没有招了,只要写BIOS来看看了

网友A(2021-01-19):
CAPS键灯闪5下又快闪3下,我试刷BIOS也不行, 应该还是主板有问题. 后来发现CPU没供电而其余的供电都正常. 光用适配器也不能触发, 只能用电池触发. 求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PS键灯闪5下又快闪3下,我试刷BIOS也不行, 应该还是主板有问题. 后来发现CPU没供电而其余的供电都正常. 光 ...

这机器需要用原装电源才能触发

网友:
CPU阻值对地为零, 无语. 又是老斯大攒一毕的时候了

网友(2023-02-27):
引用 网友A:
CAPS键灯闪5下又快闪3下,我试刷BIOS也不行, 应该还是主板有问题. 后来发现CPU没供电而其余的供电都正常. 光 ...

碰到一样,CAPS键灯闪5下又快闪3下,  不知道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