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重启五次开机的方法有没有大大解释下,谢谢

楼主(2017-11-17):
如题,修到好几片技嘉B75 的板子,触发后,掉电重启五次或者六次,不低于五次,就开机正常了,电压检测正常,把图中电阻拆掉了或者断开依然如此,有没有哪位大大给点解释,分析下,谢谢!bios已刷,电压正常,VRMPG也正常,ME_PWROK也更换了管子正常了,谢谢论坛大大们了1!

网友:
应该跟ME有关

网友A:
这里MEPWROK已经更换了管子了,并且触发后正常发出此信号

网友:
没有遇到过,但如果同一块板每一次开机都是要五次,或者六次,那么应该是bios的问题,像楼上说的me

网友B:
这个板子我只修道过第一次点亮没复位,自动重启有复位不跑码,再一次自动重启有复位跑马了但到72掉电准备刷bios时发现bios只有1M的更换bios刷个bios就ok了

网友C:
去 官网下一个试试  ,  或者改个M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 官网下一个试试  ,  或者改个ME

就是刷的官网最新BIOS也是如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MEPWROK已经更换了管子了,并且触发后正常发出此信号

我说的是BIOS里的ME程序

网友:
fffvfdgdf我也有个这样子 的板子,,

网友:
刷BIOS不行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D:
重启的时候是不是没有CPU供电,去掉CPU供电开启控制的三极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启的时候是不是没有CPU供电,去掉CPU供电开启控制的三极管试试

已经去掉了的,所以才来论坛问了

网友:
已经去掉了的,所以才来论坛问了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也有可能板受潮了。

网友:
感觉还是BIOS问题,刷个官方的试下。

网友E:
这种问题 技嘉的H77 Z77已经在我手里报废2个了

网友F:
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H61\B75.量时钟不正常。没得修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H61\B75.量时钟不正常。没得修好

不是掉电的时候不会出时钟的么,你在它开机的时候测量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 技嘉的H77 Z77已经在我手里报废2个了

我有遇到拆R354好过的,不过只有一片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是掉电的时候不会出时钟的么,你在它开机的时候测量的么

上电的瞬间测量。正常是有时钟的

网友:
我还有个技嘉的出现第一次不通电,拔掉电源再插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电的瞬间测量。正常是有时钟的

我是说上电瞬间即将掉电的时候,不是掉电五次以后正常开机时候测量

网友:
bios的部分真心不懂,改bios里的me更不懂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 这种问题从来没碰到过坐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我只修道过第一次点亮没复位,自动重启有复位不跑码,再一次自动重启有复位跑马了但到72掉电准备刷 ...

我记得这个板的BIOS是8M的呀    我也有两块72掉电的    还没解决   麻烦指教

网友G:
b75的主板我没有遇过,但是我之前配电脑时配了不少技嘉h61-ds2 v2.0 3.0的主板,有发生过与你类似的故障,具体故障像你说的要风扇转下,掉电数次后开机就正常。或是有时候开机到logo画面就掉电重启,然后风扇转下,掉电反复几次开机就正常,我修过几次故障点:

1,这个板vccsa源头是经过一个电阻分压点分压出来0.9送到运放,运放再去控制场管这个分压电阻有时候焊点不良或是电阻不良,会导致这个问题有时候清洁焊点补焊一下就好了,也遇过电阻拆下来量是好好的,但是就是不行,只得从坏板拆个过来换这个故障就好了。

2,这个板io有一个电压好的检测点他也是经过电阻分压得到2.0v的电压这个点的电阻同上也会导致过上述故障。

供你参考一下。所以我猜测可能有某种电压条件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G:
b75的主板我没有遇过,但是我之前配电脑时配了不少技嘉h61-ds2 v2.0 3.0的主板,有发生过与你类似的故障, ...

老师傅就是厉害,推理的这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b75的主板我没有遇过,但是我之前配电脑时配了不少技嘉h61-ds2 v2.0 3.0的主板,有发生过与你类似的故障, ...

VCCSA-REF这个信号点有可能,我也只是大致测量了一下基准参考电压是0.9左右就没去仔细查了,至于你说的电源好这个信号个人觉得可能性不大,毕竟不正常应该是一直掉电不会开机

网友:
这种主板有点不好修。我手上有几片,都是换下来放在箱底下压箱,让兄弟们去修

网友:
刷bios时发现bios只有1M的更换bios刷个bios就ok了

网友:
把辅助的bios放到主bios位置,只用一只试试。碰到过GA-Z68M-D2H的,重启好几次,最后是bios自动从辅助BIOS恢复数据,然后亮机

网友:
应该跟ME  IO 有关  000000SADFADFASDFASDFASDFAFASDFASDFASDFASDF21ASDF1A3SDF3F3A4GF6

网友:
同一块板每一次开机都是要几次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真是好贴,参照这个方法以后再也不愁没有金币和下载分啦!楼主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