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h81 12124-1m bios 买的以测试。开机快。

楼主(2017-11-17):
dell h81 12124-1m   bios  买的以测试。开机快。

网友A(2018-08-15):
主板不加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22-07-29):
引用 网友A:
主板不加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不是          电源或者南桥

网友(2023-10-09):
我接到的机器故障是上电正常但是不过内存,偶尔能开机,刷此BIOS测试正常!

网友(2024-11-01):
我这型号为啥不支持i34170只支持g322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