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551 开机电流在0.8A-0.9A左右上不去

楼主(2017-11-17):
V5-551   版号: DA0ZRPMB6C0  REV:C  开机电流跑到0.8左右上不去  以为BIOS问题  刷了几个也换了BIOS芯片无果,查了论坛说有通病,但发现我的L35正常,不知所错,但发现显卡几乎不发热加焊显卡,没效果 ,还以为板载内存引起不过,但不知道如何屏蔽。一般大家都知道AMD机子容易桥虚焊,可现在这是单桥机子没那么容易坏了,最后上BGA焊台抱着试试加焊CPU如何?没想到电流嗖嗖的飚上去了,接屏测试OK......

网友:
你这机子是AMD 单U吗、? 还是和桥分开的! 一般集成在一起的喜欢坏!

网友:
AMD  基本都是干 就一个字,  还是脱离不了老毛病 虚汗老火

网友:
单cpu的话确实容易坏的,遇见不确定故障的板子,加焊下再说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应该就是一个单CPU吧!这样的CPU是很容易空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