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97-hd3 无桥供电维修

楼主(2017-11-17):
一张技嘉H97,看上去挺新的,拿来时只有内存供电出来,PCH 1。05V PCH1。5V没有,PCH 1。05VME电压倒是出来了。拆板下来测PCH 1。05V是由358控制的,测3脚只有0。4V电压不对,以为是IO问题,后测上拉电压2_5LEVEL 只有1V这个样子,而且是由IO4脚发出来的,这时只想着把IO换一个试一下,找了半天找不到,只能撬起IO4脚看一下,待机这时4脚有2.5V电压出来,幸好没换IO。呵呵,看来是后极有轻微短路,只有图纸没有点位真难找一个东西,哎,后面拆掉BC49就起2.5V了,呵呵, 就是上面这个电容轻微短路,拆掉即可
2.5v是由IO发出来的,撬起IO的4脚待机时量是有2.5v的
这部分板上是空的,没有点图找半天

最后还是上传图纸给大家吧

网友:
直接翘起IO的脚是最好的方法,换IO就不值得了

网友:
修的有条理,IO脚挑起,这个以后要多用,不要动不动先换IO

网友:
楼主厉害了,新手来跟你学习了

网友(2018-01-31):
有一次挑IO脚 把焊点挑掉了。。 就这样。。没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