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笔记本cpu温度高于多少,会对电脑有损坏?

楼主(2017-11-17):
我的燃7000超燃版,看1小时视频,键盘的温度就明显可以感觉到,360显示50度左右,以前开了鲁大师,温度确实能控制,但是降频厉害,那怎样的温度是正常的呢,第一次用笔记本不太懂

网友:
没到三位数一般问题不大,一般电脑会在八九十度左右进行降频保护,具体视机型而异。而五六十度基本不是事,360鲁大师这种东西还是早点卸载的好。

用户只要关心电脑出风口或进风口是否被堵塞或者离墙太近即可,有条件者定期清灰,或者简单地用瓶盖支架改善一下,剩下的交给电脑自己就可以了。

网友:
取决于具体机型(年代)和运气。显卡门的时候哪个机子散热好哪个机子就活得久,比如惠普某知名机型的显卡散热缩水最严重,那反响也就最强烈。现在几乎不需要担心类似的事情,也就是温度本身不会在日常使用中直接地影响寿命。如果找特例的话,个别机型把SSD放在CPU旁边,高温是会让闪存颗粒折寿的,但对日常使用而言一般也是可以忽略的程度。
但是现在机器变薄了,去掉屏幕才15mm厚,温度对操作体验的影响更加直接——如果一个机子今天高负载上70度,那它明年夏天上了80度,后年夏天上了90度,你就会觉得它一天天变热变吵,终于没法用了;可是整机厚度在30mm水平的时候,哪怕塑料外壳的机器内部上了90度,键盘上摸起来也不会(立即)热得离谱,风扇得益于更大的厚度因而高频部分的噪音也不过分,加上机子本身便宜,就可以忍。
具体到燃7000超燃版的话,内部铜管比带独显的版本更细更长,导热效率相对逊色(但是按市面一般机型的标准已经够用了),这样会有更多的热量散逸到机身内部。而燃7000受限于其厚度,CPU、主板、支撑主板和键盘的钢板、键盘依次紧贴,没有被散热系统带走的热量传递到键盘表面轻而易举。

网友:
顶多105度就自动关机了,啥事没有。

网友:
电子产品,大力艹不要怂,坏了再换就是了
并且事实往往是你还没来得及艹坏,性能就跟不上时代,想换了

网友:
卸载360/鲁大师保智商

网友:
这么说,作为规划狗,上大学的时候八千买了华硕n56,i7 3630 hd650。这机子有人说散热不好,但是感觉出风口温度极高,大一剑灵开四档,cpu温度95以上,能在出风口放铝罐咖啡加热到稍微烫嘴的程度,估计60+是要有的。夏天的时候金属面板会发热,超过人体体温。
大二升级固态硬盘,16g内存,学3d渲染的时候,经常4 5个小时cpu满载渲染,温度稳定在98度。
大三ps出图 打lol,也是经常好几个小时保持在90度以上,而且并没有感觉到降频。

这么用了四年,到现在无卡顿,开机8秒左右,新系统3秒,渲染玩游戏还是比较给力的。感觉仍旧比四年后现在的5 6000机器要爽,低压i7根本不能信啊……

综上所述,我高强度折磨了cpu四年,性能依旧强力,你说怕个啥呢?

网友:
笔记本一般都有降频设计,简单解释它会在CPU和GPU的温度、功耗明显升高时优先降低CPU的频率,以达到控制整机温度以及功率保护的目的。这项技术的初衷,或许是为了防止笔记本过热造成硬件损伤。并且在平衡CPU与GPU的重要性时,为了保证游戏性能选择先对CPU进行降频,但事实上游戏对于CPU的性能依赖也非常严重,CPU的降频会造成游戏帧数的极速下降。想像一下,在打副本时正在关键时刻,突然CPU降频导致游戏卡成狗,是不是愤怒暴躁想砸电脑。

应该说,这个设计的初衷是好的,可以有效防止笔记本过热和超出额定功率带来的损害,但一旦因功耗或温度引起CPU自动降频时必然会造成游戏的卡顿。

实际上笔记本高温降频并非单一因素限制:即可能由温度和功率共同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哪种限制,都是GPU的工作优先级更高,因此CPU的频率总是会被优先降低。
不同笔记本的高温降频的温度阈值不同,从65度到95度都有,也许还有更高阈值。一般来说阈值在75度,80度,85度比较多。

如果笔记本温度过高,比如超过100度,笔记本有可能会自动关机或者自动重启。

经常有人提问,我的笔记本玩游戏温度有80多度,风扇噪音大,经常这么玩会不会烧坏电脑?

烧坏电脑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主板上的电源管理都有高温保护设计,如果说高温烧坏电脑,那绝对是电路板电源设计缺陷,比如机械革命X6S,还有大家熟悉的爱爆炸的三星note7。
所以说别担心烧坏电脑cpu,gpu,主板等。但是要注意,笔记本长时间高温会加重散热系统工作负担,硅脂干的更快,尘土积累更多,笔记本清灰周期缩短。还有可能影响风扇寿命。

通常来说,在笔记本散热系统正常下,不用担心温度问题,联想,华硕甚至神舟等品牌的笔记本早就设置好温度阈值了(阈值略低),不用担心,这些保护足矣。有些想不降频或者超频玩大游戏的人,想法把高温降频手动关闭,这时需要特别注意笔记本温度,最好改善一下散热系统,把笔记本垫高,不要超过100度。

总结就是,笔记本自身有高温保护功能,温度七八十度也不用担心。你需要做的就是维护好良好的散热系统,感觉到散热系统散热能力比以前差不少时,及时清灰换硅脂。

网友:
表面温度高不代表核心温度控制得不好
一般CPU在90°C附近工作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而且除了双烤一般也不会有这么重的CPU负载.
你说的表面温度高应该是隔热不好或者说高温区域在键盘常用区域.
很多人认为隔热不好就是散热不好.其实不是的.隔热和散热是不一样的.就像台式机itx就算CPU上了90°C你除非看监视器or把手放到出风口.你是感觉不到温度高的.
小米笔记本被吐槽得很严重的烫手就是因为热源分布有问题.负载下虽然核心温度没问题.没降频.但是常用区域烫手.我就认为作为一个轻薄本的设计.这是不合格的.毕竟轻薄本随身携带的场景不少.买轻薄本便携性很重要.不可能再带一个外接键盘.然而使用的时候键盘烫手.这就很致命了.
同类产品比如envy13(转自笔吧评测室)
这点就会好很多.

接下来说你说的这个问题.估计是燃的隔热或者热源区域分布有问题(还是说你喜欢没事摸摸高温区域?)实在觉得高.给你三个办法(不过你估计前两个都不会去做)
1.下载intel xtu软件对CPU进行降压(建议降20-50mv.每次10mv一调.调整区域选core voltage offset.调完跑一下stress test.没问题就保存
2.拆机清灰换硅脂.
3.电源选项直接选CPU最大处理器状态调到99%.这样就取消睿频了.虽然性能有些损失.但是发热确实会很好多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三个一起上.保证清凉

网友:
以前我做修电脑学徒的时候,我师傅就说过,电脑长期工作在高温模式下,肯定会对电脑产生不良影响,比如加速硬件的老化等等,但是具体的影响,他老人家当时也没有细说。
不过根据题主的描述,50度完全在正常范围,题主不必担心。
根据我几年的工作经验和结合自身使用电脑的例子来看,我也认为当年师傅的话有道理。我自己的老笔记本,上大学的时候买的,打了好几年的游戏,每天都工作在高温模式下(85度以上),后来我的电脑就经常蓝屏死机,越来越卡,重装系统也没用。你说它完全坏了,也不是,用也能用,但就是经常给你来一下蓝屏。
以我个人愚见,我认为笔记本内部散热空间狭小,长期工作在高温模式下确实会使硬件加速老化,比如主板,硬盘等。主板和硬盘应该是电脑里最怕高温的部件,不管你是机械硬盘还是固态。固态硬盘可能会比机械好那么一点点,工作温度的范围更大,但是如果长期受高温影响,恐怕也会让存储颗粒短命,君不见某些评测固态硬盘性能和寿命的测试,都会使用高温烤机的模式进行。
说了这么多,总结一下就是,我个人认为笔记本玩游戏其实还是只能算的上一种妥协方案,无论从游戏体验还是电脑的耐操程度上讲都刚不过台式机。如果游戏本做工和散热很好,能把游戏温度控制在80度以下,我认为电脑还能承受,否则长期下去必定减寿。
当然,如果你认为电脑买来就是艹的,艹坏大不了换台新的,那我所讲的这些就不必理会了。

网友:
我都是开空调穿防静电鞋用电脑

网友:
正常来说
低占用(例如:word):40-60度;
高占用(例如:星际):80-100度;
上100度最好还是关机降降温。
6700k常年80度∠(  」∠)_

网友:
一般不要高于70度,这是人为的心理感受,机器还好好的,人先开始受不了

网友:
机子8770w,用apor,搞了大概12小时……怂啥机子8770w,用apor,搞了大概12小时……怂啥

网友:
不管多高都没损坏,机器觉得太高了会自动关机的

网友:
处理器的安全温度很高,而且有保护。不过温度一般达到80度以上会出现降频,这个数值不是绝对,看厂商对于主板BIOS的设定,有些比较开放的主板可以自己设置这个温度。笔记本电脑也同样有降频保护功能。
本人见过能够稳定不死机的温度,最高是110度。
笔记本电脑五六十度是很正常的温度,不用在意,如果降频严重,可以看看bios设置,能否自己把降频温度提高到80度,如果不行可以咨询客服。
笔记本处理器温度高一般都是因为灰尘囤积造成的,可以尝试清理灰尘。

网友:
鲁大师所谓的降温  就是通过降频来降温   真是

网友:
本来就是让操的东西,没事儿

网友:
机器又不是人,人家100度照样蹦跶。

网友:
90度用了五年,现在还是好的

网友:
60 以上吧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80度左右比较好,用了3年了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