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780T D3 V17无复位求助

楼主(2017-11-17):
手机有一块七彩虹的主板   内存1.5V CPU1.0V 桥供电1.1V电压都正常   PCI-E A13 A14时钟都有0.4左右  PCI B16有3.3  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A  2脚是PGOOD  也有3.1的电压  io是IT8758E  24脚是PCICLK  有3.3  25脚是CLKIN  也有1.8V  15脚是LRESET  复位脚没有电压  没图纸 跑线路没找到什么东西   直接把io15脚外面的线给割断   io有2.4v左右的电压了   另一头还是没有电压   把线隔断有电压出来了虽然偏低但是应该就可以排除io拉低复位了吧    没有图纸不知道io15脚去到哪里   想请教一下各位   这个电压一般会去到哪里   还是说我还有什么信号   电压没有测量的

网友(2018-04-18):
英特尔的还是AMD的     平台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