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

楼主(2017-11-17):
今天接收到一个联想E49A的板子,客户说用电池开机掉电,用适配器正常。头一次遇见这样的板子,上电后用适配器测试一两个小时正常也没掉电,单用电池时,开机半个小时左右掉电重启,电流从0上升到1.4将要亮机时重启,反复这样,没有思路了,看网上说bios的问题比较多。就下载刷了一个还不行,各位大哥有好的方法吗?是不是玻璃管供电问题呢??:shuijiao:

网友:
自己给自己站一个坐哈,有思路的同学可以给我说说嘛

网友:
长时间用电池时与适配器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你这个故障没修过,是电池 故障 还是什么 有电池的话换一个看看, 看下 充电芯片和 电池隔离管 这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故障没修过,是电池 故障 还是什么 有电池的话换一个看看, 看下 充电芯片和 电池隔离管 这边

嗯,我也纳闷呢,单用电池,或同时插入适配器和电池,用会就掉电了:shuijiao:

网友B:
充电电路问题多哦,先检查充放电的MOS管,再看看隔离管。然后就是电池检测那方面

网友C:
这种问题真是无从下手,帮不上楼主。

网友D:
        这款是爱坏玻璃管,不过还是觉得先换个电池或者看看充电 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路问题多哦,先检查充放电的MOS管,再看看隔离管。然后就是电池检测那方面

好的,谢谢你的解答,我会好好看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是爱坏玻璃管,不过还是觉得先换个电池或者看看充电 电路。,

嗯嗯,我怕是供电不稳定,而造成的掉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真是无从下手,帮不上楼主。

没关系呢,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哈,

网友:
换新的电池(从卖配件的借一个)。换新的电源适配器。排除电池和电源问题。然后去硬盘看看掉电不。如果还是掉电。换内存。换CPU。换CPU附近的电容。加焊供电管。

网友:
个人觉得充电电路和隔离保护出了问题,建议逐步排查

网友:
用电池掉电重启的话  考虑一下二级电压转换查查  示波器测一下谁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