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510p艰难维修

楼主(2017-11-17):
      一联想y510p本本,触发上电,电流到0.19a,立码掉电,而后反复重启掉电。装上cpu也是一样,初步判断有短路的情况。
根据电路图提供的时序,能触发,说明前6步已完成,直接看第七步pu501产生1.35v,此电压正常。此后弯路开始了,测u46   +5vs无,u47  +3vs无,
pu504 +1.5vs无, pu701 +1.05vs正常 ,这些电压都是时序提供的第八步,心想肯定是 +5vs  +3vs +1.5vs出了问题,此处略掉很多字,反正最后花了一天的时间
也没结果,有放弃的想法了,宝上看了一下此板的价格,不便宜,客户可能不会换板,放一边去了。第二天,客户打电话追问修好了没,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干了。打开电路图,看了好久,突然发现第七步 pu501有两个电压+1.35v, +0.675v,重点看pu501 rt8207mzqw芯片,8脚开启1.35v,七脚开启0.675v,8脚电压3.3v正常,七脚电压为0,打阻值竟然为0,断开相连电阻pr514,阻值变为80多,测第八脚,阻值400多,接着测pr514另一端为0,这一端是SUSP#信号,追此信号来源于it8586e的124脚,取下io,阻值变为600多,看来是io坏了,io有程序,宝上买了两个换上,触发电流到0.05a不动,然后找宝主说程序不对,要重发,宝主强调一定是y510p的程序,没办法了,给个差评了事。准备换家买剪板的io,突然想到rt8207的第七脚只有80多欧,会不会是rt8207也是坏的,籵板上没找到,宝上发了几个,换上,触发上电0.19a掉电,测电压0.675出来了,上u,内存,通电,电流一路小跑到1.2a,亮机,此板修复,前后用时八天。 总结, 粗心也好,大意也罢,都是用来安慰自己的话语,学艺不精才是此艰难维修的根源。 希望论谈的朋友少走些弯路。

网友:
引脚看看还跳不跳,如果是EC问题断开该脚再飞线好一点

网友:
淘宝店主这个差评挨得,还是要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