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450V换了键盘不开机

楼主(2017-11-17):
今天换了一个键盘,因为这个键盘是焊在C壳上的,所以在装之专门进系统测试了一切正常,没想到键盘装完后不开机了,这下傻眼了,因为没装好主板烧掉了,接着拆除主板检测一下没有烧焦的痕迹,插上电源0.00A,按开关没反应,检测公共点有电压,接着测待机+5V0没有,然后测待机芯片的主供电只有4V,顺着线路跑,发现主供电和公共点之间有个1欧的电阻,一边电压是19V,一边是4V,,换了电阻待机电流显示0,01A,按开关电脑显示正常!问题解决!附上点位图

chinafix.com.cn迅维网_X450CC 点位图.rar

网友:
你运气好,要是主板 桥报废了了, 哭死球

网友:
哈哈 换键盘应该是没绝缘好吧,之前的同好换键盘烧了好几个了!

网友:
19没穿过去你幸运了,绝缘的不模拟好的后果

网友:
华硕后来的岛式键盘更换都要非常小心绝缘,换好后原来的绝缘胶纸要按原位贴好,不然容易短路!

网友:
有时侯拆机戴个防静电手环比较安全!

网友:
这种稍微不主意 保险电阻就段开了。通病也算是

网友:
现在的键盘与C壳挂在一起, 要拆装都非常麻烦, 不知道为何要这样设计。

网友:
呵呵,才接了一台X550VC换键盘后不开机的。

网友:
我烧过声卡   两个

网友:
还好没烧坏大的东西,修好了,不然换个键盘,就不划算了

网友:
你这个算运气不好 也算运气好 不好是因为烧了   运气好是因为只烧了电阻

网友:
这次换了,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安键盘的时候不小被击穿的。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楼主思路清晰  这个要查主板信号???????????????

网友:
一般是键盘没装好,接触到下面的主板了,换了键盘一定记得把原来的键盘上的胶贴在你新换的键盘上,不做好隔离有时就会这样

网友:
楼主你算是运气好 呀 只是 35v芯片主供电没有小问题

网友:
楼主 你运气 还不错 ,35v芯片主供电没有 小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可能是BIOS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