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x560ti硬件或者软件屏蔽显存方法

楼主(2017-11-17):
有人能帮忙吗? 显卡是轻微点点花屏 装驱动无效 求屏蔽硬件或者软件的方法 单一的 因为是三通道都有个坏的 好心烦 想换显存的 这玩意被上个主人可能用502之类的粘住了 我用风枪从300度吹到600度 硬是没吹下来  纹丝不动的 显存盖子都被我用聂子夹掉了  显存附近的几个零件我都吹下来了还是这样不行  论坛bios上传下载需要分 所以我截图了 有人能改个思路屏蔽吗 能用就行

网友A:
502胶水封住了?原主人真是一朵奇葩啊。淘宝搜索下有没有解胶剂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2胶水封住了?原主人真是一朵奇葩啊。淘宝搜索下有没有解胶剂之类的东西

在里面也没法解 缝隙只能插根针 估计没啥用了 考虑屏蔽啥的比较好 再不行就只能是个亮机卡了

网友:
挺好的,谢谢楼主分享!!挺好的,谢谢楼主分享!!挺好的,谢谢楼主分享!!挺好的,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