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换显卡掉电重启不亮机

楼主(2017-11-17):
DELL 1440 显卡修了2次了用不了多久就坏了,客户想彻底解决显卡问题,就换一个新的呗报好价,换了一个新的显卡掉电重启不亮机了,再换一个也一样,没掉点,焊工也可以啊,有遇到的说一声谢谢

网友:
这个是老机器了吧,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比较多,是不是别的原因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