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820 3115 B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11-17):
所有电感电压都出来了,唯独CPU供电跟集显供电,测CPU供电开启正常,供电正常,TON一端通电后12V瞬间降为0.5V,各路PG也正常,此机是进过水的,之前板层公共点短路,刮骨疗伤搞好了,5V电感也短路,烧鸡一个坏了,外接显示芯片被我拿掉了,这个芯片应该没有影响吧,桥没发出CPU_PWRGD这个信号,南桥发出这个信号需要哪些条件?关键有时候也出CPU电压,装机开一会直接掉CPU供电,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好像这个板子很多都烧板层,修起来不稳定 哦

网友:
有时候出CPU供电了,TON电压多少伏,就显了吗?南桥25M晶振有波吗?有没有读取BIOS?

网友:
断开39 40 CPU供电就出来了,这样的话CPU供电芯片及外围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