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7A 加电0.15 掉电 已经修复

楼主(2017-11-17):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47A笔记本,版号DAOKL9MB6F1,按开关 电流表0.15 0.12  立马掉电, 刷了 EC PCH的BIOS 都不管用  看论坛有换显卡供电IC好的。我顺手换了一个还是原故障。。没办法 只能下个图纸  慢慢测量 按开关瞬间 测量了主板上各电感,CPU电感无电压    还有个PL5电感也无电压,看图纸PL5电感产生0.85V电压,现在没有,电感阻值正常  测量芯片VIN VDD   EN 都正常   就找了一个芯片8117L换上   再开机 机器就可以上电了  不再掉电 机器修复。。。

网友:
楼主辛苦了,已经收藏了,下次碰到这主板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

网友A:
楼主思路还不错,少走弯路,其实就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算是捡钱吧。。。。。。

网友:
楼主,有图纸修起机器来就是快啊!有图纸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还不错,少走弯路,其实就是CPU供电问题

楼主什么时候修的是CPU供电了亲

网友:
LZ思路清晰,就是缺少0.85v供电引起的掉电,有图纸修起来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