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3PLUS关不了机

楼主(2017-11-17):
    此板  华硕 P8H61-MLX3PLUS   io NCT5579D  击穿   同型号更换  可以正常亮机  进bios12V 24V检测电压过高   软关机  硬关机就黑屏 灯与CPU风扇还一直转    必须强迫拔掉电源  又能继续开机    请问  这个情况关不了机 是什么问题  是io 检测电压引起的关不掉主板电源吗?  还是另外有原因引起不关机  求解答

网友:
人呢  都睡觉去了吗  快沉底了

网友:
可以先把IO的12v检测电压修好到正常值再说

网友A:
,天气冷了。。。。没人应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气冷了。。。。没人应你了

广东不是还在穿短袖吗。。。。。。。。。。。。。。。

网友:
io都坏了的话很难不怀疑sb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