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掉电维修

楼主(2017-11-17):
笔记本型号:华硕X42J
板号:K42JR REV_4.0
故障:整机上电1.5A-2.2A之间跳变几次就掉电了。
拆机测试,裸板+屏,不装内存电流1.5-1.7A之间,10秒准时掉电,然后自动重启。装内存5秒之内掉电,不再重启。
读取原机bios然后重新合成了ME解决了。
BIOS放下面,华硕的只要你把(机器型号、板号、版本号)都能对上就放心的刷,顺便看看BIOS芯片型号。

网友:
能合成BIOS程序就好啊!这样的问题就不用去找别人了。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楼主思路清晰  这个要查主板信号???????????????

网友:
学习了,,互相学习,先收藏,,学习用!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是老生重弹了吧。。。。。。。。。。。。。。以前这个机这个问题不少

网友:
电阻问题能查出来的在我眼里都是大神,学习

网友:
华硕的问题还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