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i3笔记本加载桌面时断电

楼主(2017-11-17):
      一台海尔笔记本,i3处理器。装的是win7旗舰版系统,开机正常进入系统 ,加载桌面时断电,偶尔会提前到系统启动中或延迟到加载桌面后断电。
        但是进安全模式一切正常,以为是驱动问题,在安全模式下把所有启动项禁用,问题依旧,以为是显卡问题,清理显卡风扇灰尘,对显卡辅助散热,外接显示器等方法都试过了还是没用。
          怀疑是系统问题,准备重装系统。发现按F2进不了BIOS,幸好插U盘后,可以从U盘启动,
          唉,从U盘进PE系统后也会在加载桌面时断电。
           好茫然呀。求大神支招

网友:
这掉电不好搞啊,如有波波就好测一下,对比了,有一点,正常进桌面,是功率最大的时候断电,好像滤波不够一样。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