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花屏维修

楼主(2017-11-17):
这几天连续接到仁宝的主板的机子,已经对这种有点深蓝色的板子有了深刻的记忆,接到一台机子开机花屏,花屏的原因很多,内存啊,操作系统原因等等,还有很多情况下就是显卡虚焊,二话不说拿到机子上来先三板斧,扣电池放电,擦内存,刷BIOS管他行不行,反正不要成本。哈哈.三板斧后不行,然后楼主就开始加焊大法了,加焊了不行后,怀疑自己曲线没有设置好,又换了个姿势加焊.来来回回加焊了好多次,然后还是花屏,楼主彻底无语。后来楼主想换个屏试试。因为拆屏太麻烦,楼主又没有测评仪,就换个屏试试。废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屏拆开了,这里要提醒各位小伙伴,屏幕B壳非常锋利,容易划伤手。大家谨慎啊!然后换个屏,奇迹出现了,竟然好了Y(^o^)Y,楼主倒地。怀疑屏或者屏线,或者屏幕没插紧。再次插上他的屏。完美手工,楼主复活.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下次碰到类似故障可以跟你一样换下试机。

网友:
不赞成你的维修思路 你这明显属于瞎猫撞死耗子 走到哪算哪 修花屏 除了一些通病机 一般都要先检查配件 而且就是你加焊显卡 加焊一次不行 来回来去反复弄 我只想说机器能亮机是你运气好

网友:
还好没有被你干报废显卡,你多烧高香

网友:
楼主的bga台什么牌子,这样都没被你干死。辛苦你了。

网友:
我只能说瞎猫碰上死耗子。运气好

网友:
楼主辛苦了,,,,居然回焊这么多次,居然没有爆芯片

网友:
不是很懂,但感觉很厉害........

网友:
花屏引起问题比较多 ,先从简单的开始排除 。。。。。。。。。

网友:
先简单后,再干显卡

网友:
显卡花屏 和 屏线花屏 屏幕本身花屏  区别是很大的  只有极个别的情况不好区分

网友:
你不先外接看看?显卡花和屏的花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
哈哈   别把显卡干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