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待机高不开机的艰难维修

楼主(2017-11-17):
Y430p待机高不开机的艰难维修(被同行做了手脚)

机器来时D壳固定屏轴处于全部断裂,待机0.2偏高,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拆开机器看见开机片已烧糊,PU401发烫,3.3V线性输出短路。UT3 PS8625也烧掉了。

更换UT3
更换开机片

开机片有程序的,论坛下载程序写好。
装好开机片
单板开机测试,电流跳变到1.3几。感觉应该亮机了,插屏线试机,插上屏线发现又待机又变高0.2不触发了,开机片又把3.3V线性短路了。这时想到了屏线.
屏线外观完好无损,但壳子断了,屏线被拉长,壳能里面高压短路到低压上了,果断拆开屏线,果然19V供电和机组信号线短路了。
换掉屏线,再次写程序换掉开机片,开机电流跳变正常但是还是不显示,难道屏幕也烧了,拆开屏幕下边的黑色塑料纸,发现下边的芯片击穿了一个洞,真的烧屏也坏了。

换屏后亮机了。

这次应该好了吧,直接装好机准备进系统测试,噩梦来了,开机1分多钟准时掉电。准确的说是107秒准时掉电。看秒表掐的时间,掉电后能自动开机,反复如此。

不装内存,也是一样,CPU温度不高,但开机CPU风扇检测一下停一下,然后就一直高速转动,BIOS也刷了几个版本,自己也修改过ME,症状没有好转。这个时候想到可能是EC程序的版本可能不对,在修别的机型时遇到过EC版本不对风扇狂赚反复掉电重启的。重新下载EC程序,刷EC后还是一样,从马云家买了三个剪板的EC为的是要里面的程序,但是买回来发现编程器无法读出里面数据,显示ID错误。直接上机试吧,结果三个剪板的EC全部是坏的,(排除焊接问题,本人的焊接技术绝对自信)不短路但是也不触发!坑爹的TB奸商。还上机不保用。自认倒霉吧。已后不再相信剪板芯片了。搞得我都怀疑自己的技术甚至怀疑人生了!

无奈之下,准备找个好板子来试一下,看看BIOS版本和EC版本到底是怎样的?终于找到了一块好板子,装上CPU内存开机,风扇检测一下过后立马又狂转,还是一分钟掉电。这下头大了,立马冷静一想,看来板子早就修好了,是CPU有问题。因为之前内存我代换过,这个CPU手头没有,没有代换过。客户说机器来我这里修之前在别家检测过很长时间,是我们这里比较hei的一家,因为价钱问题没修,才来到我这里的。终于明白了,原来上家没有给白检测,换上一个坏U。难怪我拆机时就发现散热器被动过,导热膏把整个CPU 都糊的看不清,终于明白上家为什么把CPU弄得看不清。最后定了个CPU 终于好了。

这机子走了弯路,主要是没想到CPU会是坏的,因为这样烧机,还没有遇到过把CPU烧坏的,人为因素导致的走弯路。以后维修中要注意了。同行整过的要留意一下CPU和内存是否好的。
在修这个机器时,我反复刷了多个版本的EC程序和BIOS程序,实践证明,Y410P Y430PEC程序通用,BIOS通用。

这些程序和图纸论坛都有,不在重复上传了。维修很辛苦,白天没时间,晚上加班发帖,请大家加分鼓励一下吧,谢谢!

很多朋友问编程器和座子,在这里告诉大家,编程器我用的是809H座子也是他家买的。不再单独回复了。

H55
编程器是 RT809H 700多块钱, 座子是 580 块钱。。 我替楼主回答,我看下面好多人问这个东西。。。

网友:
给楼主下套了!适配器这个座子多少钱呢?

H55
加运费 差不多600块钱,这个我也有一个

网友:
,良心维修,会得到很好的回报的

网友:
问一下楼主编程器型号 分已加:kaixin:

网友A:
刷程序用的是RT8209F,还是RT8209H?

网友:
上家这样做就不怕客户找上门吗

网友:
不加分不行啊,同问座子多少钱哦。

网友:
楼主被上家坑的有点惨,搞了这么久 耐心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
第一次见CPU也会准时掉电的

网友:
你这编程器NB啊 RT809H吗?看来都被你这编程器吸引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器 上面是什么座子呢?

网友:
上家这样做就不怕客户找上门吗不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程序用的是RT8209F,还是RT8209H?

我用的F809H,这个还算是挺方便的,我刷过多种机型,只要EC资料对,都有可以的。

网友:
可恨的淘宝奸商 现在买芯片都提心吊胆的了 做维修不容易

网友:
维修这两个字说容易,维和修分开那就两个意思,好帖传万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真的是艰难的维修,看的我都怀疑人生了。。

网友:
新手分不多,但看到对自己有帮助的帖子还是要加分

网友:
这维修成本也比较高了吧

网友:
  楼主这个刷BIOS的机器不知道好多钱啊!

网友:
其实我也想搞个刷EC 的座子, 不知道809F 支持不

网友:
维修人员辛苦谁能理解!!!!!!!!1

网友:
现在我遇到高价的芯片坏了,我都不敢修了,最近被淘宝坑了好多次,上次那个AMD的板载U,一个120元,我换了两个,靠,发第三个,没敢上机,打上面的电容阻值,直接很低,果断退了,这机子不修了,亏死

网友:
好贵的EC座子,瞬间逼格高了不知多少。换了这么多东西,确定客户还舍得修?至少500的维修费吧?

网友:
烧EC程序的座子多钱?哪里有卖的?淘宝吗?

网友:
座子感觉很好用啊,马云家剪板的EC坏的超多,还特别是Y410的。我买过35包邮,都是坏的。
CPU坏了咋跟客户说呀,连换U修这机不得1000块呀,客户还能修,上家真心黑呀,还没法告诉客户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