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6V3L显示器白屏一会后显示拖影慢动作维修

楼主(2017-11-17):
飞利浦196V3L显示器白屏一会后显示拖影慢动作维修
屏号:TPM185B1 ?故障现象:开机白屏,慢慢显示出图像像云朵一样,然后显示无信号输入慢慢的移动。以前修过联想的还是长城的有类似的故障。原因VGH电压没加到侧边的TAB IC上。修理方法,从逻辑板上VGH电压点飞一条线到侧边最上面TAB上(我焊接的是TAB上的第5个焊点,从上往下数)这样显示器就修好了。请大家看一下下面的图片:

网友:
高手 屏从来都不会修!!!!!!!

网友:
高手  通俗易懂

网友:
楼主这维修的水平,明显就是一个老司机,正好我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屏幕,试试楼主这个办法

网友:
厉害了  这样的我都是直接换个屏幕

网友:
很好的经验。遇到时借鉴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算是通病了。修过不少这种情况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种问题,也是飞线这个地方,但不是这个牌子的显示器,内屏应该都是一个厂家生产的,都是坏这个地方,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厉害了,屏问题我从来不修的,除了供电的电感坏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下次修这样的白屏就有依据了,谢谢分享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