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负极比正极电压高?

楼主(2017-11-18):
二极管负极(12.6V)比正极(11.9V)电压高,百度说二极管负极有个电容,电压就高了,是这样吗?

网友:
有些二极管就是工作在反偏状态的!

网友:
百度说二极管负极有个电容,电压就高了,也是有条件的,不能断章取义。仅信书不如无书,理解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
boost    百度文库你去看看这个

网友:
这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这。。。这。。。不是很平常的吗?

网友:
你可以去查下倍压整流,像笔记本的5v升压变成15v_alw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