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摔机后报警八声 不亮屏

楼主(2017-11-18):
电脑摔机后报警八声后 不亮屏怎么回事 是什么引起的
电脑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型号牌子的电脑了,

网友:
简单的说摔坏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dell的话就是显卡

网友:
无非就是显卡呀,内存之类的,还有就是桥摔的掉点了。

网友:
一般显卡问题居多

网友:
要是自己做维修的就拆机查看下
要是用户建议送修 或者联系迅维快修

网友:
什么机器 什么型号 你是维修员?

网友:
戴尔的吧 大多是屏线

网友:
北桥有问题也是,AMD先焊北桥在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