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开机自动DFU刷机报错40维修案例

楼主(2017-11-18):
实地维修iPhone6开机自动DFU刷机报错40维修案例

拿到主板,手机开机触发跑电流,最后定电流80ma左右,目测手机在DFU模式

装壳开机测试,接上数据线电脑提示DFU模式的iPhone6,直接刷机,最终在亮LOGO后提示刷机报错40,直接检查CPU到硬盘的数据线
拆开硬盘测量硬盘焊盘对地值,发现E1 /D2 /C3#对地值为无穷大

查看电路图发现这几个点和CPU的AP8/AP9/AR9相连,断线肯定会报错40的

由于是板层断线,拆CPU进行飞线,飞好线后终于大值正常,再刷机测试,故障依旧报错40,再拆开硬盘查看是否没焊接好,再打值又发现问题,硬盘N3/L1脚又多出来一组断线,是通往CPU的

主板故障又有变,观察主板发现有摔过的痕迹,再重新飞线也没用,于是决定直接搬板
经过刷机测试,报错14,拆硬盘上测试架,发现硬盘存在严重坏道,更换写好底层的硬盘刷机
终于刷机通过,至此修复完毕,久违的开机画面出来了!!!

网友A:
厉害,但是现在一个ip6还值得花这么大量时间维修吗

网友B:
技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精神可嘉

网友C:
拆CPU  都是 不稳定的

网友D:
真是精神可嘉!我看见动CPU就不想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精神可嘉!我看见动CPU就不想搞了

我也当积累经验,练习手工了,其实CPU也不算太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CPU  都是 不稳定的

是的,毕竟CPU没有完美的稳定的处理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精神可嘉

多谢坛友的支持和鼓励,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这种板子被轮奸好几遍的,到我手里处理干U没别的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但是现在一个ip6还值得花这么大量时间维修吗

我修这个板子主要是为了积累经验,没有别的,当提升自我CPU的手工焊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