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14-3459笔记本键盘冲突怎么维修

楼主(2017-11-18):
dell的14-3459笔记本键盘冲突怎么维修。换就键盘也一样

网友:
何为冲突?是键盘串键吗?是不是数字锁定键打开了?如果不是这些问题,就检查键盘接口链接的电容和EC,看是不是有漏电的现象。

网友:
刷BIOS  在线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