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swme v1.0提示风扇错误

楼主(2017-11-18):
下了论坛里的所有BIOS,都不亮,只有它自己的能亮,但提示风扇错误,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是不是风扇的问题啊

转的正常啊,而且换了其他扇也一样的提示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换个风扇看看

网友(2018-03-15):
遇到相同问题了,开机后提示0135风扇报错,楼主的怎么解决的?

网友:
在修一块原故障不放内存报警放内存不显,加焊CPU后显了出现相同故障,这块板的通病有可能是CPU坏,待验证。

网友:
有些主板不能刷备份的BIOS,需要刷原厂BIOS才可以。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现在手头有一块不亮,刷了论坛的BIOS后偶尔能显,自动上电掉电两次后才亮,亮了也是FAN报错!官网的BIOS只有后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