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B305 GPU风扇报错 进不了BIOS

楼主(2017-11-18):
联想一体机B305 GPU风扇报错 进不了BIOS
此机是AMD芯片组,检查主板CMOS电池3.1V正常,在论坛看到有人说进BIOS关掉报错,但是进不了BIOS。刷BIOS还是一样。经同事指点加焊南桥后正常

网友A:
通病了  大哥一般是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了  大哥一般是换掉

确实是通病,先加焊能用再说,如果返修在换也不迟,换在是要成本的

网友B:
老通病了 。。。修了 2张这个主板,都是桥 报废。。。玛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通病了 。。。修了 2张这个主板,都是桥 报废。。。玛德

你运气也太背了吧,我的加焊下南就就好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是个通病,上论坛搜搜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运气也太背了吧,我的加焊下南就就好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故障

网友C: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的南桥很容易坏是吗?

网友:
直接加焊即可。

网友:
楼主还是你自己拆机时没仔细观察导致的,GPU风扇在铁壳上是一个很小的风扇很容易忽略,不装就会导致开机报错,不接键盘直接进系统,接上键盘就要按F1才能进系统,可能是后面你加焊后又装上GPU风扇而不是加焊桥好的

网友:
10楼正解  , 壳上面还有个风扇呢   。

网友:
这款机器南桥爱坏,我第一维修的时候也费老大周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的南桥很容易坏是吗?

是的,这个机器的南桥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的南桥很容易坏是吗?

是的,这个机器的南桥容易坏,这个板的通病比较多

网友D:
南桥有问题还好点,AMD的北桥曾经真是又爱又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有问题还好点,AMD的北桥曾经真是又爱又恨啊

这款机器的毛病真的很多,真的很多!!!!!!